请教压铸模箱体如何制定技术要示

楼主(2006-06-03):
请教压铸模箱体如何制定技术要示,拜托!!!!

网友:

      我了解压铸工艺,对压铸模设计不是很精通,从你的字面理解应该是用压铸方法制造的箱体,图上要有哪些技术说明。

    利用模具只是实现产品生产加工的手段,模具设计本身不是目的。

    产品设计者要设计的是产品功效,而不是加工手段,因此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对于一个优秀的设计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对其加工手段都会有一个清晰的轮郭,熟悉加工的工艺,各种加工的优缺点在设计时都会考虑进去,因此一张产品图只要材料状态明确,结构合理,尺寸及标注正确就基本不需要作其它说明。

    既设计产品又对同一个产品进行模具设计的很少,如果你对压铸不太清楚,可以参阅有关书籍,也可以拿产品图直接与模具设计者沟通,后者更能增加你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