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配套多大排量的液压泵?---[请教]

楼主(2006-06-03):
径向柱塞式液压马达一台,驱动负荷为2吨左右。液压马达基本参数如下:工作压力:额定20MPa 最高25MPa 排量:779mL/r 转速:15-250r/min 扭矩:2480N.m。 请教需配套多大排量的液压泵。

网友:

140ml/r左右吧

网友:

请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140ml/r

网友:

电机?

网友:

根据最大需求流量计算大约195L/MIN,考虑到效率问题,你选用210-220L/MIN.至于具体排量看你选用的泵的转速来定

网友:

最佳配置是配置两个80的泵。每个泵电机配55KW。

网友(2008-04-05):
200L/MIN的泵,具体转速要根据你的电机,或者发动机的额定转速案例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