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择、计算、较核方法(过程),最好有附特例[急需]

楼主(2006-06-03):
▲急需求助▲气缸选择、计算、较核方法(过程),最好有附特例!`谢谢

那位师傅有,发一个,谢谢了!

 B( w0 x

急用``````

楼主:
Re: ▲急需求助▲气缸选择、计算、较核方法(过程),最好有附特例!`谢谢

今天星期六,都下班了,
在线的同胞不多,
希望到了星期一有人能回复我``

耐心等待中……

网友:
Re: 气缸选择、计算、较核方法(过程),最好有附特例---[求]

我也急需要这些东西。谁有呀?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Re: 气缸选择、计算、较核方法(过程),最好有附特例---[求]

不能老顶自己帖子,谢谢合作。

网友:

我顶
我也要,谢了

网友:

看来,这类资料有的少,要得多。

网友:

看看SMC的产品样本,它详细的告诉你选用气动执行元件和配件的流程。首先根据受力选择气缸的缸径,查样本,给出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再根据受力大小和行程、安装方式,使用环境选用合适的气缸,注意区分双作用和单作用,用一个磁性开关还是两个,这些是由具体动作决定的;再根据接口大小选择适配的电磁阀;最后选配件,一个气缸两个限流器,一个电磁阀3个快接两个消声器,适配的各种口径气管,也许还需要一个浮动接头,总气路还需要一套3联件或二联件。当然,需要些经验。常用的CQ2系列、CA1系列汽缸,SY系列电磁阀就可满足;有些需要带导向的,自己做就可以了。同样的要求,能把成本控制到位才是好工程师。

网友:


网友:

进入“中国SMC”教程网学习

网友(2011-05-03):
一、        设计一单作用式工业用气缸,其中要求:
1、        工作时气缸轴线为水平,采用吊挂螺栓安装方式,推出端为轴销联接方式,尾部进气。
2、        气源压力450——500KPa,输出推力不低于15000KN,行程250mm。
3、        往复频次1次/分钟,要求连续动作100000次无故障。
需要提交设计计算说明书

网友(2011-09-23):
正在找,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这个东西我有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很大 不会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