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挺柱部分的资料---[求]

楼主(2006-06-04):
偶现在 的设计任务是: 设计一上下料机械手 由手臂 \ 回转盘 \ 液压挺柱 组成! (材料45号)

手臂部分现以基本成型 !! 需抓举5公斤左右的 棒料!  在手臂另端有配重!

手臂下部为液压转盘!

由支持升降液压挺柱支撑 手臂与回转盘 !

哪为大侠!能提供 一下 液压挺柱部分的资料 !  以及CAD图(最好带解剖图)!

 W# P

" R$ l* G/ u y

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楼主:

修改一下 是 抓举10公斤的棒料  手臂工作部分为1M

在手臂另头加负重! 并在工作手臂部加套桶 以加强刚度! 手臂油缸 D=80 d=40 (mm)

等待各位大虾的 ! 回复与帮助!

网友:

液压挺柱是不是就是个升降液压缸呀?你大臂的升降靠什么支持?也应该是个液压缸吧?把升降装置说具体点.旋转是不是就是的平放的缸呀?用双向节流法阀控制吗?结构还是不太清楚的啊,液压挺柱是不是就是个底盘呀?把你的图传上来看看.系统原理图,装配图.CAD的最好.

网友:

对了,你那个应该是两个或者三个缸构成的并联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