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开启压力与液压油温度是否有关系?---[讨论]

楼主(2006-06-04):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网友:

支持斑竹!希望阀门行业的工程师参加啊!

网友:

应该有关,开启压力大了 流速快了 温度就应该高。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随着油温的上升,溢流阀开阀压力是否有变化.

网友:

以我个人的意见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温度升高,必然会造成年度下降,这样油液在经过溢流
阀时产生的压力损失就越大。   不止我说的是否有道理,请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个人的意见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温度升高,必然会造成年度下降,这样油液在经过溢流
阀时产生的压力损失就越大。 不止我说的是否有道理,请各位指点。

油的?黏度?

网友:

油温升高导致油液粘度下降是必然的。一般认为溢流阀口是薄刃口,流量和粘度无关。但实际上理想的薄刃口不存在,或多或少还会有一些影响,但一般情况下很小,会使开启压力有微小降低。另外温度变化可能使阀变形,对开启压力有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小。再一个考虑的是溢流阀工作时间长后,阀口可能会存在气蚀损坏,影响到开启压力

网友:

一般液压设备用不着考虑,影响太小了.

网友:

在小流量的情况下,温度对溢流阀的开启压力的影响要比大流量时明显,除此外,一般情况下,可不考虑

网友:

另外,如果主阀如果间隙过大,当油温升高后,泄漏油回大大增加,如果先导油大部分被泄漏,那么此时压力表显示的开启压力就会降低.不会升高的.

网友:

有理。

网友:

一般的液压传动系统对此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很小。

网友:

说的都很好。

网友:

在精密液压系统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动作频繁的话,温度会升高,黏度降低。

网友(2006-07-09):

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不会太大可以忽略不计。七楼的说的不错呀

网友:

支持黏度的那个说法,一般情况下长时间油温过高肯定会影响到油压的。

网友:

我认为没有,因为它的压力是根据上面的弹簧调定的,弹簧力越大,阀就越难开启,和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9 m% g3 S: V o- m0 v 另外,如果主阀如果间隙过大,当油温升高后,泄漏油回大大增加,如果先导油大部分被泄漏,那么此时压力表显示的开启压力就会降低.不会升高的.

W7 b) x( o6 z n1 p' t6 d* Q

如果先导油大部分被泄漏,那么主阀心岂不是开启了?溢流阀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天气一热,有一套液压系统的压力在半个小时内由原来的100KG跌到60KG。
油温急速升高,我怀疑是和粘度和泄漏有关。

所以与开启压力无关,是泄漏增大了。

网友:

  我也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我同意20楼的说法,长期粘度过高,会导致油温升高,持续如此肯定会影响到油压;有泄漏的话也会导致油压减小.

网友:

油温高会使开启压力下降,原因如下:
1.油温升高会使阀芯阀体间的间隙变大,弹簧弹性系数变小,克服阀芯自身惯性力(弹簧压紧力)与磨擦阻力变小,阀更容易开启开启压力较小;
2.油温升高导致油液粘度下降,粘性阻力变小,泄漏变大,阀芯更容易开启。
一家之言,请斧正。

网友:

油温高低与溢流量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在精密液压系统中,要考虑油温的冷却问题。

网友:

在精密液压系统中,有一定影响的。
采取特别地加工及工艺可解决值忽略.

网友(2007-02-11):

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不会太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资料,先了解一下溢流阀是什么东西!

网友:

      从溢流阀的工作原理上讲,阀的开启压力与油的温度、粘度没有关系;但对阀的响应速度会有较大影响,温度升高油的粘度减小阀的响应速度会提高。

网友:

学习中,如哪位大虾能总结一下更好

网友:

理论上没有

网友:

有一定影响,很小,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的

网友(2007-04-29):

刚刚做的一个项目结果是:温度升高,压力减小,但是差别不大,可以忽落此差别。

网友:

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温升高导致油液粘度下降是必然的。一般认为溢流阀口是薄刃口,流量和粘度无关。但实际上理想的薄刃口不存在,或多或少还会有一些影响,但一般情况下很小,会使开启压力有微小降低。另外温度变化可能使阀变形,对开启压力有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小。再一个考虑的是溢流阀工作时间长后,阀口可能会存在气蚀损坏,影响到开启压力

威士忌说的太专业了,佩服

网友:

液压系统的油温主要来源于溢流节流等损失,应该有一定关系.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溢流阀的作用主要有:作安全阀或调压阀,从你所问的问题来看溢流阀作安全阀,系统压力越高,油温上升越快,你就要在系统中装散热器.

网友:

我说几句!楼上说的有问题,溢流阀作安全阀,这时它正常时根本就不工作!更不要说温度上升与它的关系了。
我认为要具体看系统用了什么泵!
定量泵时----溢流阀开启压力与液压油温度是有关系的,系统压力越高越明显!
恒压变量泵时----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2007-10-23):
我个人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特别是直动式的更明显!我也跟前面的一样的看法...油温会对油和弹簧产生变化!

网友:
这要看你的油温升高到多少?是100 以上?在100 以下基本无影响

网友(2012-03-06):
什么溢流阀?先导的还是直动的?油温升高的影响是先导油呢还是高压油呢?这个不说明白不好解释

网友:
补充一句,油温直接影响油的粘度。那么在设计溢流阀的时候,阻尼孔的大小跟油的粘度是有匹配关系的。所以说,单说设计溢流阀,油温是要有稳定的工作油温范围,那么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对溢流阀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变化比较小,可以忽略吧。查查样本,上面有曲线。

网友:
开启压力几乎不会变化的,阀的特性曲线会有微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