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能多讨论子程序调用的编程方法,最好有实例说明.

楼主(2006-06-04):
因为中实际工作中,发现子程序调用,很有用,但各种不同的情况很难掌握技巧.

网友:

请大侠首先说说自己的体会,以便引发大家讨论。

楼主:

比如说车一个手手柄,用G71或G73都不是很方便,这时调用子程序就很方便.下面我写一下程序,主要问题就是对起刀点与循环次的关系不好理解.

& o5 O; `8 i r8 W0 G

o0010;

m03 s600 t0100;

1 v( ? d; M3 u) C A, Z, o! _7 W

g00 x16 z0;

M98 P00060003;

G00 X16 Z0;

M30:

%

O0003:

 s3 B3 J

G01 U-12 F100;

G03 U7.385 W-4.923 R8;

U3.215 W-39.877 R60;

G02 U1.4 W-28.636 R40:

G00 U4:

w73.436;

G01 U-4.8 F100:

M99:

%

本意为循环6次,每次进刀0.8,但除第一次质上是进刀0.8X5=4MM,

 n8 t9 D4 v

子程序中U的值做加法运算才得到进刀深度.-12+7.385+3.215+1.4+4+(-4.8)=-0.8MM,

起刀点在X16处所以刚好车到X0为最后一刀.

 fficeffice" />

楼主:

图我贴不上来,是一个手柄.

网友:

图可以贴的,你看到下面有5个浏览的框,选好图的路径,然后写个简单的说明,至少要有一句话,不能留空。然后发表就行了。

网友(2007-07-10):

你的这个程序是什么系统的,是GSK980TD的吗

网友(2007-09-09):

谢谢二楼的

网友:
Re: 子程序调用的编程方法,最好有实例---[讨论]

子程序,要取决于应用场合,如循环切削、图纸上多处相同结构或者相似结构切削等。多看一些例子,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2010-01-25):
如果车梯形螺纹。T36X5的。用子程序怎么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