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车身设计用什么CAD软件比较好?

楼主(2006-06-04):
我是车辆工程专业车身设计方向的,我们在学校学的是UG,但有的工厂用的是CATIA或Pro/E,不知道哪个比较好一点,有没有必要几个都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每种软件都可以了解一下,然后主攻一两个吧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但要精通一个

网友(2006-07-06):

我觉得你应该学CATIA,因为几乎所有的汽车厂车身都是用CATIA 来建模,你刚刚步入这个行业也应该和他们接轨,不然以后再想改就难了。我学UG四年,现在想学CATIA可是总是存在UG的思想,这样不可能学好CATIA,你现在选择应该不晚。

网友:

我感觉UG不错啊,现在UG的势头很猛啊,以后会更好的,推荐你学UG!

网友:

用CATIA较好 CATIA偏重于设计,PRO/E侧重于建模(操作,修改较为方便),UG :CAD/CAM兼顾,但特长不明显,操作较为复杂。

网友(2009-05-03):
用CATIA较好 CATIA偏重于设计,PRO/E侧重于建模(操作,修改较为方便),UG :CAD/CAM兼顾,但特长不明显,操作较为复杂。
很经典

网友:
一点都没看懂!我小菜鸟一个

网友:
恩,学到了哈···谢谢···

网友(2012-02-09):
CATIA曲面建模功能比较强大,UG的数控加工模块很强大,所以有的汽车公司用CATIA建模,再转成UG格式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