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部标准阀门型号编制方法

楼主(2006-06-05):
机械工业部标准阀门型号编制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辛苦

网友:

谢谢!

网友(2006-08-10):

多谢啦!!

网友:

感谢楼主,

网友(2006-09-13):

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我觉得虽然机械部是这样编制的,可是具体到每一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编制方法

网友(2007-02-06):

谢谢楼主

网友:

我们公司的编号是按照国外标准实施的

网友:

比如,AS25050,A16050,明显就和上述编制方式不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意思。听师傅说,A指型号,16指工作压力,后面的050指外径,有这种编制方法吗

网友:

有这种编法的,楼主的编得比较复杂,你说的那种法比现在用的比较多,拿AS25050为例.A指阀门型式,S指用2501法兰标准(无S为569法兰标准),25指公称压力,050是指公称通径(不满三位在数字前加0).

网友(2007-07-08):

感谢,DN是指通径吗?通径指俩空的距离?

网友(2007-09-21):

不错,谢了。

网友:

  大家都谢谢
  我也谢谢、
  要的时候还是用的上的

网友:

现在的很混乱,不明白的了

网友:

download it only to find I already have it , anyway, thanks.

楼主:
11楼和12楼说的是船用阀门那块的编制方法.

楼主:
13楼,通径一般是指阀门进口处内孔的尺寸.用DN表示,公称压力用PN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