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配气凸轮设计,求助

楼主(2006-06-05):
1 0.001
2 0.004
3 0.007
4 0.012
5 0.018
6 0.025
7 0.033
8 0.042
9 0.053
10 0.064
11 0.076
12 0.089
13 0.102
14 0.117
15 0.132
16 0.148
17 0.165
18 0.182
19 0.199
20 0.217
21 0.236
22 0.254
23 0.273
24 0.292
25 0.311
26 0.330
27 0.352
28 0.378
29 0.408
30 0.444
31 0.488
32 0.540
33 0.601
34 0.672
35 0.753
36 0.846
37 0.949
38 1.064
39 1.189
40 1.325
41 1.472
42 1.628
43 1.793
44 1.966
45 2.146
46 2.332
47 2.522
48 2.715
49 2.910
50 3.105
51 3.300
52 3.493
53 3.684
54 3.873
55 4.058
56 4.241
57 4.420
58 4.595
59 4.767
60 4.935
61 5.098
62 5.258
63 5.412
64 5.562
65 5.707
66 5.847
67 5.982
68 6.111
69 6.235
70 6.354
71 6.476
72 6.574
73 6.676
74 6.771
75 6.861
76 6.945
77 7.023
78 7.095
79 7.161
80 7.221
81 7.275
82 7.323
83 7.365
84 7.401
85 7.432
86 7.457
87 7.476
88 7.489
89 7.497
90 7.500
91 7.497
92 7.489
93 7.476
94 7.458
95 7.434
96 7.405
97 7.371
98 7.332
99 7.288
100 7.238
101 7.184
102 7.124
103 7.060
104 6.990
105 6.916
106 6.837
107 6.752
108 6.664
109 6.570
110 6.472
111 6.370
112 6.263
113 6.152
114 6.032
115 5.916
116 5.792
117 5.665
118 5.533
119 5.397
120 5.258
121 5.115
122 4.969
123 4.819
124 4.665
125 4.509
126 4.349
127 4.187
128 4.023
129 3.856
130 3.688
131 3.518
132 3.347
133 3.176
134 3.005
135 2.883
136 2.661
137 2.490
138 2.319
139 2.150
140 1.984
141 1.822
142 1.666
143 1.516
144 1.374
145 1.241
146 1.116
147 1.001
148 0.896
149 0.801
150 0.717
151 0.642
152 0.576
153 0.520
154 0.472
155 0.432
156 0.398
157 0.370
158 0.346
159 0.325
160 0.305
161 0.287
162 0.268
163 0.249
164 0.231
165 0.212
166 0.195
167 0.177
168 0.160
169 0.144
170 0.128
171 0.113
172 0.099
173 0.085
174 0.072
175 0.060
176 0.050
177 0.040
178 0.031
179 0.023
180 0.016
181 0.011
182 0.006
183 0.003
184 0.001
185 0.000

凸轮转角对应挺柱升程如上,基圆半径为22.5

要求用cad画出凸轮型线

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

可以通过取点再生成曲线来做,不过不是很精确

网友:

<摘录> 非对称式N次谐波凸轮型线设计  邱先生 (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海200093)    摘要:提出了一种非对称N次谐波凸轮型线的优化设计方法。该设计方法能有效地控制N次谐波凸轮型线的设计结果,实现凸轮型线在3600内2阶导数连续;气门开启速度高于关闭速度;上升缓冲段终点加速度大于下降缓冲段终点加速度;下降段正加速度极值低于上升段;解决了长期以来N次谐波凸轮型线设计中存在着的缓冲段加速度波动突变的设计难点。  关键词:配气机构;凸轮型线;N次谐波凸轮 a2 E N2 C$ P0 e0 a Keywords: Valve Train; Cam Profile; Nth Degree Harmonics Cam

网友(2006-10-18):

我们大学时候用的内燃机设计那本书有三页专门讲这个的。去看看吧

呵呵~我毕业设计的题目就是配气机构多项动力凸轮形线设计

网友: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是先描点,再用NURBS做,在ACAD中可用SPL命令,但是什么<样条曲曲线>就不知道了,但应可用.

网友:

样条曲线

网友(2006-12-16):

use Acad  spl d6 K6 Q9 S: xpaste list:  22.501<1  22.504<2  22.507<3  { 22.512<4  22.518<5  22.525<6  22.533<7  22.542<8  22.553<9  22.564<10  22.576<11  22.589<12  22.602<13;  22.617<14  22.632<15   p22.648<16  22.665<17  22.682<18  22.699<19  22.717<20  22.736<21  22.754<22 0 X- v4 ~# x F1 M22.773<23  22.792<24  22.811<25  22.83<26-   22.852<27  22.878<28  22.908<29 , _) Y# b G5 `: I1 c5 p22.944<30.   22.988<31  23.04<32 : C j! Q f9 w4 P$ z) K23.101<33  23.172<34  23.253<35  23.346<36  23.449<37  23.564<38. ]! ~# G K" D s) i0 h, O 23.689<39  23.825<40  23.972<41  24.128<42  24.293<43  24.466<44  24.646<45  24.832<46$ l" c/ Q; Y S! ?/ P" L 25.022<47  25.215<48  25.41<49  25.605<50  25.8<51  25.993<5 26.184<53  26.373<54  26.558<553 B- h6 I a) V 26.741<56  26.92<57  27.095<58 * E1 `7 y% u Q$ s27.267<59  27.435<60  27.598<61  27.758<62  27.912<63  28.062<64  28.207<65  28.347<66  28.482<67  28.611<68  28.735<69  28.854<70  28.976<714   29.074<72  29.176<73  29.271<740 q3 ? t/ j' P" C8 I 29.361<75  29.445<76 - }' n0 c) q F+ }! K0 n29.523<77  29.595<78  29.661<79  29.721<80  29.775<81  29.823<82  29.865<83  29.901<84  29.932<85  29.957<86  29.976<87 7  29.989<88  29.997<89& f W {  30<90  29.997<91  29.989<92  29.976<93  29.958<94  29.934<95  29.905<96  29.871<97 1 D$ w5 m/ T d9 U* u& p29.832<98  29.788<99  29.738<100  29.684<101  29.624<102  29.56<103  29.49<104+   29.416<105  29.337<106  29.252<107  {+ s 29.164<108;  29.07<109 \ U3 L& d9 X% N28.972<110  28.87<111  28.763<112  28.652<113  28.532<114  28.416<115  28.292<116  {: c2 y 28.165<117  28.033<11  27.897<119 # `8 A" | } e; r6 l27.758<120  27.615<121  27.469<122  27.319<123  27.165<124  27.009<125  26.849<126  26.687<127   q26.523<128  26.356<129  26.188<130  26.018<131   w25.847<132  25.676<1330   25.505<134   t25.383<135   J25.161<136  24.99<137  24.819<138  24.65<139  24.484<140  24.322<141  24.166<142  24.016<143  23.874<144  23.741<145  23.616<146  23.501<147  23.396<148  23.301<149   E23.217<150  23.142<151  23.076<152  23.02<153  22.972<154  22.932<155  22.898<156  22.87<157  22.846<158; _0 s6 u. w p; k5 z 22.825<159  22.805<160  22.787<161  22.768<162  22.749<163  22.731<164  22.712<165  22.695<166)  22.677<167  22.66<168  22.644<169  22.628<170   @22.613<171  22.599<172  22.585<173)  22.572<174  22.56<175  22.55<176  22.54<177  22.531<178 9 t! ~4 L% ^ [1 w; Y22.523<179  22.516<180  22.511<181  22.506<182  22.503<183  22.501<184  22.5<185

网友(2011-07-31):
以上回答 都有问题  先是看看是平面挺柱还是滚轮挺柱

网友:
我只会在UG和SOLIDWORK里实现。。。。。。。。

网友:
估计没有设计好的程序,你画不出这个凸轮的型线,需要凸轮轴检测仪上的程序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