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的钝化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5):
有那位大虾知道,铜的钝化的吗?是表面处理还是热处理呢?功用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

以前我在的公司有用铬酐钝化,不过现在国家有规定不允许使用含有铬酐这种环保禁用的化学药品,多改用无铬钝化工艺。主要是在铜表面形成一层光泽度较高的金黄色镀层。

网友:

铜的钝化是表面处理,主要是防止铜快速氧化。方法有多种。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啦!小弟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