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20-75同步齿形带轮的齿形标准

楼主(2006-06-05):
那位大虾有同步带轮AT20-75的齿形标准?这里先谢过了,急用啊

楼主:

老大们,说句话撒

网友:

正在帮你查找,我会尽力的,请稍安勿燥!

楼主(2006-07-18):

无人问津哦,都没有?

网友:

我路过,但是我手上没有这些的资料。

网友:

以前搞数控机床设计时找过这方面的资料,现搞园林工具了。我帮你找找,资料还在不?稍等。

楼主:

不管找到不,先谢谢你!

网友:

路过,可手上没有这资料

楼主:

有没那位大侠知道这个带轮用带轮滚刀加工怎么检测的,请不吝指教啊

网友(2006-11-29):

请问是用在什么机床上的?比较少见.

楼主:

不是用于机床上的,是一个机械装置上的.

网友A(2007-08-08):

楼主是要这个吗?

网友(2007-10-14):
AT20的齿形应该传动比较大的功率和扭距,可是这个齿形有点落后.因为同样宽度和长度的皮带,它的寿命和传动扭距比较小.

网友:
对了,如果你给我基本的传动系的参数R(Diameter/teeth, HP/KW),DN(Diameter/teeth, HP/KW), CD, Speed, RPM, 我可以帮你计算一下,供你参考.
地址:ivedone@hotmail.com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这个吗?

这个是不是同步带的齿型 ,同步轮 的设计标准有吗 看到麻烦回复一下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