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管式的电磁换向阀怎么找不到啦

楼主(2006-06-05):
麻烦大家一下,现在还有没有管式连接的电磁换向阀?10通径的.呵呵,现在还是板式的多.我查了不少资料,就是没有找到管式的.哪为帮忙给赐教一下.最好有图的,我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

哈,那玩意太老了,教书十年了也没见过,我也想见识一下

楼主:

斑竹,有没有替代品呀?我就是需要一个管式的换向阀.只有用手动换向的吗?有没有相关的球阀呀?

楼主:

给想个解决办法好吗?关键是能换向啊

楼主:

还必须管式连接,郁闷

网友:

买一板式的,做一个管式进出口的过度块.

网友:

我这有专门的10通径板式电磁换向阀用底板,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网友:

是二位二通的吗?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液压系统图作参考,这样可能比较能理解。
交个朋友吧,电话:021-54172242.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我需要的是一个管式的3位4通换向阀,我这两天没有找到.可以考虑海哥的过度块,可是我不太了解,希望给详细说说啊.楼上的大哥,我用换向阀的地方是再普通不过的方向控制回路,有必要画出来吗?那太让我小巫见大巫了吧呵呵~~当然,您要监视的画我愿意画呵呵~~~~

网友:

如果你确定用哪家的阀了,直接与厂家订购即可,底板都应该是现货。

网友(2010-04-04):
管式的电磁换向阀很少见,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小的阀块就行了嘛,相当于给板式阀与你的管路做一个接口,一己之见,可能楼主是空间不够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