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接口之间的油管用UG怎么画--- [装配一个液压站,求助]

楼主(2006-06-05):
本人是UG的初学者,在装配一个液压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个接口之间的油管怎么画,因为有些管外形比较复杂,要是在装配之前画的话又不知道外形的尺寸是多少,但装配好之后再在总装图上画的话也比较麻烦,各位高手们,对于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便捷一点的方法啊?

网友:

这个……偶不知道,如果怕麻烦,只有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X( V$ d# G3 q8 `; z 这个……偶不知道,如果怕麻烦,只有不画:)
这个当然不能不画了,-_-||||

经过我几天的自学,最后用routing mechanical/管道布线画了路径后再生成的油管,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画这个的普遍的方法。。

网友(2008-09-25):
先布线,然后生成模型

网友(2009-06-24):
还没用过“routing mechanical/管道布线画了路径后再生成的油管”,一般都是直接画线再生成管道

网友(2011-11-24):
纯粹的混迹分的 呵呵呵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