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笔类贴标机的结构---[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05):
  各位前辈你们好,小弟所在的公司老板要我设计一种蜡笔的自动贴标机,大概动作就是用标签纸在一直径约16MM左右的圆柱体或正六边形上绕一圈后在交叠处涂上胶水粘紧。本来这个设计是难不倒小弟的,但是无奈蜡笔的表面不同干其它材料,在卷动中首先卷入的标签纸难以附贴在蜡笔上,造成包装失败。面对此问题小弟一时半下真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法,老板那边又催得要紧。。。

  请各位有此类机械设计经验或有好的解决方法的前辈指导一下,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在卷动中首先卷入的标签纸与蜡笔间扎刺,只是个想法,没做过这个方面的东西

楼主:

谢谢啊,但蜡笔易碎,不好扎啊

网友:

稍稍加热一下怎么样?拆过很多蜡笔贴标,见到加热痕迹。

楼主:

如果加热的话是否会影响包装速度呢?
各位有没有其它柔性一点的包装方法来解决啊?

网友:

不会吧,把标签纸在纸盒中加热到50~60度怎么能影响速度?不懂了。

楼主:

加热标签纸对此有用吗?想不明白,
我了解过现有厂家生产此方面的设备,是不用加热的,但不知道是怎样解决上面问题的
如有此设备经验的朋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2006-09-12):

搓滚原理试一下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方法1、在标签纸的内面粘一层松香。

方法2、在蜡笔上先粘上一层松香。

方法3、在标签纸的内面先涂上一点环氧树脂。

方法4、在标签纸的内面先涂上一点胶水。

syw   060912---20.08

网友:

蜡笔出来时,用高温蒸汽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