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宇龙仿真系统3.8用华中车外圆总有螺纹怎么办?

楼主(2006-06-06):
你好,我在这里下载了宇龙仿真系统3.8,用华中车外圆的时候,第二刀以后总是有螺纹怎么办,谢谢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锯齿型外圆,估计有BUG

网友:

我也是一样,很郁闷

网友:

这个破解版本肯定有问题,所以还是用3。7吧

网友:

我感觉F值小点会好点!

网友:

破解版的,很正常,正版就不会有了,呵呵

网友(2006-07-19):

破解的就是那样,我现在用的正版的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