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转的直流伺服电机 在200转的时候能发出额定转矩吗

楼主(2006-06-06):
最近设计一台仪器 没有和控制工程师及时沟通 在最大派量时只用到200转 控制工程师说可能带不动 还有控制精度难保证 我认为直流伺服电机只要加伺服系统就在任意转速都能达到额定转距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直流电机可以实现衡功率,也就是说,转速越低时,扭矩越大,速度越高扭矩越小。至于控制精度就要看控制系统与机械系统的配合了。

网友:

普通的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工作时是恒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工作时是恒功率。如电机标称是500----1000转/分钟,则500以下是恒转矩。500---1000是在弱磁调速区,属于恒功率区间。但直流伺服电机的性能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