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铣,车“工艺”与大家切磋(无关问题不回复)

楼主(2006-06-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楼主收右上角留言信箱。

网友:

这样的丝杆,可以加工吗

网友:

请搂主说说0.88mm的薄壁件的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出两边顶尖孔,分两段加工.但这样容易震刀,想要做好点就要用具有夹持功能尾座,一段一段车

能告诉我具体的加工方法吗?或者说你能做这样的设备,因为我在找做这个东西的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 q7 A3 W Z6 P, S: A 我不搞设备,如果完全按你的图纸,小批量应该一般带尾座的车床都可以加工出来.

应该没这么简单,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工作:
做两节长分别约为150,270,外段直径30,中间做一孔D6 0/-0.02(与工件间隙配合,配合间隙在0.01最好)的套筒,然后在上面分别做两个紧固螺丝孔

工艺(限小批量,下料45#钢D6 +0/-0.05,钻顶尖孔):
1.分别做出两段(左两节,右一节),采用三爪加尾座
2.用150长套筒套住有边,270套筒套住左边,加螺丝紧固,上三爪和尾座车,车出右边“15”部分
3.用270长套筒套住有边,150套筒套住左边,加螺丝紧固,上三爪和尾座车,车出左边“15,28,10”部分
以上是否明白?

谢谢你的指点,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重点,一套丝杆是两根,而两根要一模一样,变距的要一样的,请看一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