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中怎样计算复合梁的中性层,用什么公式?---[请教]

楼主(2006-06-07):
请问在材料力学中怎样计算复合梁的中性层,用什么公式?

网友(2006-08-07):

我也有此疑问,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应先根据各种材料的性能,计算形心,此问题涉及弹性力学的概念,光用材料力学困难.

网友:

中性层不用计算吧?我一般都是查表,即可以得到相应的惯性距,
例如:
热轧等边角钢:GB9787-----1988
角钢:GB9788------1988
热轧工字钢:GB706-----1988
热轧槽钢:GB707----1988

网友(2012-02-07):
用cad可计算重心和惯性矩等截面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