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液压回路图解释

楼主(2006-06-07):
急求解释挖掘机工作装置液压回路图,谢谢了!

网友:

以前发过的吧?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请打电话我们联系。电话:021-54172242.  周

网友(2006-11-16):

兄弟你好,你的回路图看了,不复杂呀,找一本的液压传动教材或工程机械的液压教材,参看汽车起重机、挖掘机、装载机的液压回路,很快能看明白的。图中两个泵各控制几个回路,也能实现两个泵合流共同控制上面的三个回路。图中采用的是多路阀,整体上属于并联结构。其他的我也不能多说,否则一页纸写不完。看得时候从两头向中间靠可能会容易一些

网友:

其实这样的液压系统有很多!!在课本上就能找到,也能得到分析。如果你觉得讲解的不好,可以看看《液压系统设计图集》!!

网友(2006-12-19):

不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