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7):
CAD打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主要是打印比例问题。请问打印时一般怎么设置呢~这样才能1:1呢?设置中有选“范围”“窗口”“显示”等等,一般是选哪个的呀?才能正确打印啊~有些大图的出图,如A1,A0,好象出图时都要留些边距。请大虾指导!是高手的请回答!

网友:

如果是在一个文件中只有一张图纸的话,可以点击范围,如果有几张图的话就用窗口,其实要一比一的话,只要设置打印比例为一比一就可以了啊

网友:

打印其实很简单的,楼上的已给出了答案,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按F1帮助,它帮助你如何操作的。

网友:

一般情况:选图纸大小+设比例(一般为1:1)+范围+居中+确定.

注意:在最下面"图纸/模型"处,设在模型状态,然后用zoom命令+s(比例)+比例值xp(如1:2就写0.5xp)
每个命令后要加回车!

网友:

你要先定两个矩形点,比如A4纸,先定两个相对210X297的对角点,然后缩放图框于矩阵点内,并让图框四边稍离几mm矩阵点范围,定好位后就可无限缩放了,打印时用窗口框选两个矩阵点即可。如要打1:1,则在所选框的窗口不能超过实数210X297。

网友(2007-06-01):

有点明白 了

网友:

CAD的打印简单哦,图画好了,看你要打印多大的纸,把纸选好了用选窗口框好要打的图,再选居中、按图纸缩放比例、打印机,最后按确定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打成1:1那开始也要根据你的图选好纸、把上面按图纸缩放比例改为1:1打印就可以了,自己多试几次就可以了,就浪费几张纸。就当做工艺实验哦。

网友:

我们一般边距是在正常图纸的尺寸上加2mm,如:210×297,设置时站长尺寸定为:21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