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向用两个伺服电机进行同步驱动行吗?

楼主(2006-06-08):
<>各位行家好,
<>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向各位行家请教:一个轴向用两个伺服电机进行同步驱动行吗?有谁做过?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指教!     caicai1353

网友:

肯定不行..
任何原动机使用双机并联驱动的,都不能直接刚性连接....
多数情况下使用液力传动方法使原动机并联驱动.....
不过你要求伺服的话,液力传动恐怕不能胜任.....

网友:

请你再把情况说明的具体些,设计目的、工作要求、有什么难处?

网友:

应该可以!但要用同步驱动器!

网友:

这个好象真的有点难啊!不好搞啊
!但问题的提出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加油

网友:

没有问题,但要说明你为什么要这样,才好告诉你怎么办。

网友:

应该可以,有些机床上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

网友:

<>可以解决啊,关键是选择控制系统,有的控制系统可以做到两电机同步运行的啊,我们已经使用过啊,所以不是问题。可以和我联系啊。

网友:

关键是同步控制,

网友:

低精度可以,精度要求搞不行。

网友:

选择好的控制系统可以做到!!

网友(2006-07-14):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最好采用大功率伺服电机,如必须用两个伺服电机,可采用双同步伺服电机+两个双编码器输入同步伺服驱动器.但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大功率伺服电机,如必须用两个伺服电机,可采用双同步伺服电机+两个双编码器输入同步伺服驱动器.但精度不会太高.
<>
<>获益匪浅啊。

网友:

楼主决定好选用什么方案了吗?
肯定可以实现的,这不是大问题,我们的身边已经有了啊,需要帮忙请和我联系.

网友(2006-08-27):

交流都可以,伺服电机还不行么.看钱.维护性等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如果用步进电机做伺电机,驱动板用编码方式驱动两个电机,轻而一举。

驱动板如果是接收外来脉冲方式的,步调一完全一致。

syw  060827---12.41

网友(点评):
大侠都可以自己给你做一个板了,直接买他的产品就行。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我在17楼处的回帖中,最后一句话应该是:

驱动板如果是接收外来脉冲方式的,步调不能做到完全一致。

运行是两电机互相绊脚,使输出力下降。

syw   060827---19.31

网友(2007-02-06):

选择好的控制系统可以做到

网友:

请教8楼雷雨,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同步性能怎样?用没有检测过运转时的不同步性有多大?

目前,我正有同样的机构需要检测

网友:

    如果采用纯伺服电机的电气方案,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
1. 采用一个伺服驱动器的双电机驱动控制.
2. 采用两路伺服驱动器的双电机同步控制.
   一般的,只要是中级以上的数控系统,均具有以上功能;即便是不使用数控系统控制,采用其他串联控制也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实际上,相对比较困难的是两个电机间的协调控制,这要和具体的机械结构联系起来分析.
     另外,上述1-2项也可以考虑是分别针对不同机械形式的不同解决方案.

网友(2007-04-29):

我用的德国的PA系统(GP21),价格较贵,性能没问题.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有多高.

网友:

可以的,同步伺服电机可以做到,而且精度也不差。

网友:

北京展会上日本森精机和德国DMG的机床上使用过,叫重心驱动

网友:

一个信号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2008-08-14):
楼主,是什么原因引起你这样的想法?

网友:
这种运用很常见,目的是为了用小电机驱动大负载或者是防止驱动元件发生扭转变形。
答案是完全可以,精度不是问题。只是系统要支持同步功能。

网友(2009-03-18):
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事可以的。不过如果跨度大的话不行

网友(2009-05-08):
恰恰相反,这东西在大跨度龙门上必须要用.名字就叫龙门轴功能.但要很高的PCU版本才支持.

网友:
可以的吧,昨天FANUC上课,还说,可以这样做呢,可以放在一头,也可以两端,但要做好同步

网友:
可以,但不是太好解决,给一片文章吧,参考下吧

网友:
高精度的话,可能会产生干涉啊,你要考虑是不是真的需要同步控制,一个不行吗?

网友:
差速器。汽车上不都这样子。

网友(2009-12-08):
不容易实现吧

网友(2010-01-15):
完全可以,大型加工中心采用了这种同步技术。

网友(2011-06-08):
可以用一个驱动器(有些具有这个功能)进行驱动

网友(2011-11-29):
谁能推荐具体用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2013-05-01):
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同求解.

网友:
伺服,绝对值的,控制系统很重要

网友:
2台电机不能实现同步,为什么要用2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