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制螺纹里小径是不是就等同于底孔了呢?---[请教]

楼主(2006-06-08):
我查过手册好像没有螺纹底孔公差的介绍的,在公制螺纹里小径是不是就等同于底孔了呢?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铸铁零件可以这样考虑。刚件可能要考虑技术的塑性变形,不过你也没有这么多精确的刀具。一般工艺手册都有推荐值。

楼主: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每个厂家根据自己要求都有自己的底孔公差要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底孔公差标准呢?

网友:

底孔公差参照小径公差,底孔直径由于材料和加工方法的区别而略有差别

网友:

螺孔中的底孔孔径肯定不是计算值,他要考虑螺栓的根部也不是尖角,再有还要考虑攻丝时材料的塑性变形,所以底孔直径大于螺纹的底径。在工艺师手册中都有明确的公差要求查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谁有相关工艺手册能否给我一份呢?
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电子版的。

网友:

底孔是根据不同材料有不同的推荐值.

设计手册中是没有的,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中有,很老的版本中就有.

网友:

看你是什么要求了,如果是做出口,要求较高,那么就需要螺纹塞规了,如果是加工像铝这样的有色金属,就可以取小的底孔,而后用丝锥保证精度,如果是一般的用途,根据实际,一般是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即可,比如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可以钻8.5,如果是钢件,可以稍大8.6~8.8(视强度要求而定),如果是有色金属,可取8.3~8.6!

网友:

看看这个能帮到你吗?

网友:

9楼的说法在实际应用中基本可以够用了.

网友:

查机械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谢谢晚生的礼物
收下了,不过这个是依据什么标准还是经验公式呢?

楼主:

另外补充说明一下,我是从事量仪行业的,比如说做一个螺纹底孔的位置度功能量规的话,需要确定该底孔的尺寸及公差来计算,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哈哈,真是把我们难住了,螺纹公差这方面到没这么注意,都是以实践经验为主,不过既然人民有需求,就要尽力为人民服务,我明天再帮你仔细查查看!

楼主:

前两天光顾看球了,我先谢谢晚生斑竹了!

网友:

这个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感谢大家的 建议!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螺纹底孔功能量规的设计,必须查得底孔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要求了,如果是做出口,要求较高,那么就需要螺纹塞规了,如果是加工像铝这样的有色金属,就可以取小的底孔,而后用丝锥保证精度,如果是一般的用途,根据实际,一般是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即可,比如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可以钻8.5,如果是钢件,可以稍大8.6~8.8(视强度要求而定),如果是有色金属,可取8.3~8.6!

在实际中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也问个比较弱的问题,英制螺纹1/2和管螺纹的1/2有什么区别,怎么我看两个的大径不一样-_-

网友:

^_^“为人民服务”  版主真好
首长辛苦拉 ^_^

网友(2006-07-20):

底孔=小径

网友:

说的都不错~
就实际尺寸而言,它们是不会相等的.当然还要看你是什么用途和什么材料了~
我和九楼的想法也差不多~

网友:

大致可以按下面公式计算: Do=D-P (P<1) Do=D-(1.04-1.1)P D--大径,P--螺距

网友:

不是的,一般是查表求的或者有经验公式,查表大家都会,我就给个经验公式吧
脆性材料(如铸铁、青铜) d0=d-1.1p
韧性材料(如钢、紫铜等) d0=d-p       注:d0为底孔直径d为罗纹大径p为螺距

网友:

在美制螺纹中,根据螺纹的旋合长度同一规格的内螺纹的底孔直径是有不同的取值范围的,(可以这样理解,旋合长度较长,低孔可加工大些,容易加工,旋合长度短些低孔直径就要小些,照顾强度,不止我这样理解对不),我不知道公制有没有。

网友:

美标螺纹中,管螺纹(NPT)两头直径是不同的,因此螺纹长度根据不同的尺寸范围(1/4",3/4",1/2"。。。)是一定的(很明显…… -_- b)。普通螺纹长度则根据实际要求定。这应该是跟国内的差不多吧?

--------------以上是个人肤浅理解,浅略的看过相关标准,印象中是这样。

楼主:

好久没看这个帖子了,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
又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2006-08-31):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这个帖子了,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
又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经验值都是有参考依据的,参照工艺手册,里面这些都是有的,现在很多企业(尤其小公司)都没有这些基本资料,这些都是我刚毕业时候实习过程中看到的,

网友(2006-10-20):

查中国机械工业标准汇编螺纹卷,有规定。

网友:

两种方法:1,经验公式法    2,查表加工法    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的
特殊的螺纹就得查表了

网友:

我有,我的邮箱是haitaozhang200@163.com,找我

网友:

小细节,大天地,机械知识浩如烟海,今天又拾取点滴,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要求了,如果是做出口,要求较高,那么就需要螺纹塞规了,如果是加工像铝这样的有色金属,就可以取小的底孔,而后用丝锥保证精度,如果是一般的用途,根据实际,一般是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即可,比如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可以钻8.5,如果是钢件,可以稍大8.6~8.8(视强度要求而定),如果是有色金属,可取8.3~8.6!

受教了, 謝謝!

网友(2006-11-24):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

可以到 机械出版社  出版的切削手册里去找一找~~

网友:

有帮助,谢谢

网友(2008-03-26):
这个回答比较好,看样子是在基层干过的。
看是什么要求,如果是做出口,要求较高,那么就需要螺纹塞规了,如果是加工像铝这样的有色金属,就可以取小的底孔,而后用丝锥保证精度,如果是一般的用途,根据实际,一般是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即可,比如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可以钻8.5,如果是钢件,可以稍大8.6~8.8(视强度要求而定),如果是有色金属,可取8.3~8.6!

网友(2008-08-14):
谢谢10楼,这是我需要的。

网友(2015-01-25):
我一般去钻床那问一下工人就知道了

网友(2019-03-24):
要用螺纹塞规进行检测,标准上是有螺纹大小径公差的

网友:
答案就在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