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镀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6-06-08):
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对铜进行表面电镀,有镀锡的,镀锌的.还有镀镍的?究竟镀什么好.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要求。本社区有表面工程论坛连接,去那里看看吧。

网友:

Mhzyd, 你好!
能否进一步指教,是哪个具体论坛。多谢!

网友(2006-09-15):

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零件的用途是决定因素,如果性能能满足,价格便宜的工艺简单就是你所老率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对铜进行表面电镀,有镀锡的,镀锌的.还有镀镍的?究竟镀什么好.请各位大侠指点。

铜件的电镀一般有锡、银、镍等电镀工艺,没有镀锌的,你要选择合适的镀种是看你对你产品的表面有什么要求,镀银是取决于它有优良的表面电阻,镀锡则是可焊性良好,而镀镍则是取于它的光亮度。因此,电镀工艺的选择,是根据你产品的性能而定。

网友(2015-03-30):
同求!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