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层的厚度有什么规范吗?

楼主(2006-06-08):
做了一个液压缸里柱塞杆,要镀铬,但不知道镀铬层的厚度有什么规范或者标准,请高人赐教

网友:

一般3-5丝指完工后保留

网友:

如果是地摊货,5丝铬层,抛光就完活儿。
8 k% |7 p) U  J, n如果是行货,那就复杂了。

网友:

太高了吧,如果镀后不加工的话,也就1丝左右了,加工的话,就要看你们单位设备加工精度了,

网友(2006-09-06):

镀后要加工的话,可参照2楼的。零可找小型汽油发动机的国家标准参看。

网友:

你要镀装饰铬还是硬铬?我们的活塞杆一般镀装饰铬就够了,镀层厚度最多2丝(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