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充气为什么要用氮气?

楼主(2006-06-09):
蓄能器充气为什么要用氮气?用普通压缩空气行不行?为什么?

网友:

1.易获得,
2.较惰性,不会与皮囊发生化学反应,
3.阻燃,
4.稳定。
普通压缩空气2,4项逊于N2。

网友(2006-11-15):

关键是液压油在高压下的抗氧化

网友:

那为什么不用氩气呢?是考虑成本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网友:

不充空气是防止引起爆炸。氩气是稀有气体,而氮气占空气中的69%。

网友:

氮气便宜,而且性能稳定,泄漏不造成污染

网友:

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2楼的朋友说的理由很充分。

对5楼的朋友,如果已经有便宜的方案可以保证使用,何必还要考虑用更昂贵的方案呢,除非它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2006-12-18):

安全、可靠、经济

网友:

便宜.

网友(2008-07-26):
我问过市场上工业用的氩气和氮气的价格,基本是一样的,价格好象不是用氮气的原因吧

网友(2008-09-04):
不可能吧,二者价格会一样?是不是纯度不一样的啊.

网友:
安全、经济、可靠!

网友:
补充一下:无污染,环保。

网友:
想不到理由不用氮气呀。

网友:
应该是用氮气

网友(2008-10-06):
很全面,同时N2的普及率较高!

网友:
除以上各位说法以外(都赞成),还有一主要原因,压缩空气在一定压力下会发生凝华

网友:
抗氧化,经济实惠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2008-11-05):
就知道用氮气,不知道原因,这下明白了,谢谢

网友:
氮气比较容易获得,泄漏了也不会污染环境

网友:
感谢各位,又涨了不少见识。

网友:
易获得,无污染,非易燃物

网友:
从经济和安全角度来看,选N2都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2009-03-06):
234楼综合.................

网友:
安全、可靠、经济

网友:
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2009-05-25):
空气中含有氧气,氧气是助燃的。6 D+ n5 \+ i( b; l( A
油泵向蓄能器中供油时,皮囊在蓄能器壳体内运动使得温度上升,而橡胶燃点较低,当皮囊温度超过橡胶燃点,和皮囊中的氧气作用,皮囊燃烧,压力急剧上升,导致爆炸。

网友:
用氩气不安全.

网友:
受益匪浅雅,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主要考虑氮气的安全性能,说便宜不合适的,空气最便宜,为什么不用空气呀,氮气是惰性气体,不会燃烧,安全第一呵呵

网友:
平时很少注意这些问题,很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