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日本的材料

楼主(2006-06-09):
S25C

$ } }4 C R8 }& J- c

BC6

SC42

它们对应的中国材料是什么,有哪位大哥知道啊

网友:

应该是
S25C=优质碳素结构钢25
BC=铸铜合金ZCuSn5Pb5Zn5
另外这种不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SC42中SC表示是铸钢,后面的数值是其力学参数

网友:

是日本的材料!

楼主:

好咧,知道了,不过SC42我在中外牌号对照表中没有找到嘛,它对应我们中国的标准是什么牌号

网友(2006-08-18):

你可能搞错了,应该是STC42吧 相当国标合金结构钢15CrMo。

网友:

SC42是日本牌号

相当于中国的ZG15(铸钢)

网友(2007-08-09):

ZCuSn5Pb5Zn5和CAC406对应吗
甩油环用这个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