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量规国标的几个疑问. 请教.

楼主(2006-06-09):
小弟近来对GB/T 8069-1988 功能量规有以下疑问,请教坛子里各路大虾!

1. 在国标适用范围里有"适用于检验采用最大实体要求的被测要素和(或)基准要素的功能量规."那么没采用最大实体要求的改用什么标准?

2.在功能量规基准的建立里有"当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工件的基准要素时,由根据基准要素的边界(最大实体边界或最大实体实效边界)

  确定的定位部位建立功能量规的基准."那么什么时候采用最大实体实效边界什么时候采用最大实体边界标准里没有说明.

  另外,"当最大实体要求不应用于工件的基准要素时,由根据实际基准要素确定的定位部位建立基准"又是什么意思?

3.在该标准附录D的示例中对基准要素有没有最大实体要求的怎么都是采用的Dmv即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呢?

小弟,非常期待各位大虾给予指点!!

网友:

我的意见是:
   1.a.当基准要素没采用最大实体要素时适用于此标准;
        b.当基准与被测要素均没采用最大实体要求不适用此标准(至今我亦找到该标准)。
   2.充分理解下面两个概念,你一定能明白:
     a.最大实体状态:实际要素在给定长度上处处位于尺寸极限之内并具有实体最大时的状态
        b.最大实体实效状态:在给定长度上,实际要素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且其中心要素的形状或位置
       误差等于给出公差值时的综合极限状态
     "当最大实体要素不应用于工件的基准要素时,由根据实际基准要素确定的定位部位建立基准"
        意思是,比方说用两个孔定位,量规定位销应做锥形的而非最小实体尺寸
   3.在该标准附录D的示例中四个例子均为最大实体要求,因为最大实体要求只适用于中心要素

   各位,您觉得如何?

网友:

专业!

楼主:

谢谢小爱的解答,帮助我对标准的深刻理解.不过你说的有些我还是不太明白:
1.最大实体最大实效状态已经解答,但是什么时候用DMV什么时候用DM来计算呢(见标准表D1).
2.在你回答的2-b中说,两个孔定位量规定位销要做成锥的是什么意思?是根据定位孔实际外形的意思吗?

网友:

楼上是一位敬业的机械人,得向你学习。
上述问题我的认为是
   1.比如说,一面两孔定位,主定位孔按DM计算,次定位孔用MDV计算,因为次定位孔还需考虑其与主定位孔的位置公差。
   2.“根据定位孔实际外形”,正确!

网友:

大哥我的头都昏了 你把个问题搞的这儿复杂啊。。
最大实体状态是理想情况。是理想情况。
最大实体实效状态:是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综合。
最小实体状态是为了保证机构强度或者刚度而设定的。
还有 你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包容,独立等原则。

网友:

回答楼主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最大实体原则,什么是最小实体原则,什么是包容原则,什么是独立原则, 等等, 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对照比较一下美标中的相关概念,更能帮你更深地了解国标中的这些概念,
1)没采用最大实体要求的 按独立原则处理;

2)那么什么时候采用最大实体实效边界什么时候采用最大实体边界标准里没有说明. 实效边界是实际使用时关联要素产生的边界, 可能包括公差原则及基准要素在里面; 而最大实体边很简单只是最大实体时产生的边界;
,"当最大实体要求不应用于工件的基准要素时,由根据实际基准要素确定的定位部位建立基准"又是什么意思:  比喻你用平面作基准时, 该基准就是一个不能使用最大实体的基准要素! 简单的讲就是该要素本身不管如何变化对其它要素都没有影响(想一下, 一个大面和一个小面对定位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一个内孔就不同, 它变,与之相接触的要素就会跟着动, 我们称这类要素为对称性要素)!

3) 在该标准附录D的示例中四个例子均为最大实体要求,因为最大实体要求只适用于中心要素:

可以这么理解, 但后面一句如果精确一些的话应该是 适用于对称性要素, 比如一个不规则的部分外圆, 它不是中心要素, 但可以用最大实体要求(简单的说同上面一样,就是它改变时,其它要素会不会受它影响)!

hope this will help!

网友:

七楼分析得很有道理,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先理解公差原则。现附上,供各位参考:

公差原则(无图片)

GB/T4249-1996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确定尺寸(线性尺寸和角度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技术制图和有关文件中的尺寸、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以确定零件要素的大小、形状和位置特征。
2. 引用标准
3. 独立原则
    图样上给定的每一个尺寸和形状、位置要求均是独立的,应分别满足要求。如果对尺寸和形状、尺寸与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特定要求应在图样上规定。
    独立原则是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相互关系遵循的基本原则。
4. 尺寸公差
4.1.1 线性尺寸公差
    线性尺寸公差仅控制要素的局部实际尺寸(两点法测量),不控制要素本身的形状误差(如圆柱要素的圆度和轴线直线度误差或平行平面要素的平面度误差)。
    形状误差应由单独标注的形状公差、未注形状公差或包容要求控制。

    标注说明:
    实际轴的局部实际尺寸必须位于149.96至150之间;线性尺寸公差(0.04)不控制要素本身的形状误差。如图1b)所示。
4.1.2 角度公差
    角度公差仅控制被测要素之间的角度变动量,不控制被测要素的形状误差,且理想要素的位置应符合最小条件。
    角度公差只控制线或素线的总方向,不控制其形状误差。
    总方向是指接触线的方向,接触线是与实际线相接触的最大距离为最小的理想直线。
    实际线的形状误差应由单独标注的形状公差或未注形状公差控制。
    示例:

    标记说明:
    A、B两被测实际要素分别按最小条件确定其理想要素,该两理想要素间的夹角应在给定的两极限角度之间,角度公差不控制实际要素的形状误差。

4.2 形状和位置公差
    不论要素的局部实际尺寸如何,被测要素的均庆位于给定的形位公差带内,并且其形位误差允许达到最大值。
示例:

    标注说明:
    轴的局部实际尺寸应在最大极限尺寸与最小极限尺寸之间,轴的形状误差应在给定的相应形状公差之内。不论轴的局部实际尺寸如何,其形状误差(素线直线度误差和圆度误差包括横截面奇数棱圆误差)允许达到给定的最大值。

5. 相关要求--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相互有关的公差要求
    图样上给定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相互有关的公差要求,系指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包括可逆要求应用于最大实体要求)和最小实体要求(包括可逆要求应用于最小实体要求)。
5.1 包容要求
    包容要求适用于单一要素如圆柱表面或两平行表面。
    包容要求表示实际要素应遵守其最大实体边界,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超出最小实体尺寸。
    采用包容要求的单一要素应在其尺寸极限偏差或公差带代号之后加注符号“E”。
    示例:

    标注说明:
    圆柱表面必须在最大实体边界内,该边界的尺寸为最大实体尺寸φ150%。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小于1496.96.

5.2 最大实体要求
    最大实体要求适用于中心要素。
    最大实体要求是控制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处于其最大实体实效边界之内的一种公差要求。当其实标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允许其形位误差值超出其给出的公差值。此时应在图样标注符号“M”,标注方法见GB/T1182。
    当其形位误差小于给出的形位误差,又允许其实际尺寸超出最大实体尺寸时,可将可逆要求应用于最大实体要求。此时应同时在其形位公差框格中最大实体要求的形位公差值后标注符号“R”。具体标注方法见GB 16671。
5.3 最小实体要求
    最小实体要求适用于中心要素。
    最小实体要求是控制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处于其最大实体实效边界之内的一种公差要求。当其实标尺寸偏离最小实体尺寸时,允许其形位误差值超出其给出的公差值。此时应在图样标注符号“L”,标注方法见GB/T1182。
    当其形位误差小于给出的形位误差,又允许其实际尺寸超出最大实体尺寸时,可将可逆要求应用于最大实体要求。此时应同时在其形位公差框格中最大实体要求的形位公差值后标注符号“R”。具体标注方法见GB 16671。
6. 公差原则的图样标注
    图样上或技术文件中采用本标准时,应注明:公差原则按GB/T4249,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回答太精准了.我这几天也查了公差方面的资料,
在大家的帮助下如拨迷雾见青天啊!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所以有问题大家都来帮一报把就解决了!

网友(2007-01-20):

对八楼的补充:
GB-T 4249-1996的完整版本,有图解。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公差原则
Tolerancing principle
GB/T 4249-1996
eqv ISO 8015:1985
代替GB 4249-84
1 范围
2 引用标准
3 独立原则
4 公差
5 相关要求― 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相互有关的公差要求
6 公差原则的图样标注

GB-T 4249-1996.doc

网友:

有关最大实体、最小实体、包容要求等,见
http://bbs.cmiw.cn/forums/2/115370/ShowPost.aspx

网友(2010-07-11):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受教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很专业啊。学习中。。。。。。。。。。

网友(2011-05-29):
美标里面默认包容原则,此时基准不带最大实体,定位与测量销又如何设计呢,谢谢

网友(2014-04-02):
对设计检具很有用,谢谢啦

网友(2014-05-22):
请问一下,使用功能量规是不是一定会造成误废?

网友(2014-08-23):
用这个8069功能量规计算,上差是位置检测不准啊,会产生误判怎么办啊。

网友(2018-06-22):
这个很专业,

求几本学习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