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试验设备或工艺方面的资料---[求]

楼主(2006-06-09):
有个客户要求对产品进行动平衡 产品为环类 长径比小于1  重量20-30kg  外径300

& H# D6 ~ @

请教 各位大虾   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和工艺方法   望不吝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

对这方面不是很在行,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助你!

楼主:

谢谢晚斑竹  这个 我在机械CAD也下了  里面的内同太多了

我现在主要以前没接触  想问些操作工艺和计算方面的资料

网友:


网友:

谢谢啊,正需要那

网友:

想要达到多少级精度?

网友:

动平衡是针对高速回转物体的,为了保证回转体在运行过程中的平衡度,需有专业的设备(动平衡机)进行检测和校正。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轧高线钢用的轧辊  具体要用的精度初步确定为G6.3-G16
不知道  合适不?

网友:

据我所知,动平衡有国家标准,里面详细介绍了等级及测量方法.
不过,我只是在另外的标准上看到:引用GB****标准.
不知那位社员有此标准,请共享,先谢谢啦.

网友:

我们这里有电机里 测量转子动平衡的相关材料。不知道能用上吗,需要的话请联系

网友:

你看这个可以吗,回头再上传另外动平衡资料。我最近刚在改造动平衡机,对动平衡有一定的了解。

楼主:

回11楼 我们就是外委到一个电机厂做的 但是他们只有卧式的动平衡机 要做假轴且要平衡 我们的产品规格多  费了不少劲

回12楼 你的东西我看了  比较系统 但有很多方程 一时难消化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环类 工作转速7000-11000转/分  质量20-150kg不等 是用于轧钢的硬质合金轧辊  对动平衡设备的选择和工艺的控制希望能得到赐教 谢谢

我们现在是从无到有  要建立动平衡的工序 希望各位大虾指教 最好从最浅显的起 呵呵 多谢

我也上传我艘到的一些资料

GB 9239-1988 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许用不平衡的确定.pdf

网友(2006-07-12):

设备选择要注意:1 、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量(即偏心距)要能满足你的所有工作要求;2、如果对生产效率要求很高,还要满足一次平衡减少率的要求。这两个指标你可以详细参考GB4201-84。
平衡工艺编制要注意:1、平衡补偿的方式要明确(加重/去重、位置深度等等);2、平衡要求(剩余不平衡量)要明确;3、平衡转速要明确。其他方面可以参考通用机械加工工艺。另外,刚启用的平衡设备往往需要根据平衡的产品设计工装,在工装设计方面要注意:1、同心度要求;2、刚度要求;3、如果是轴瓦的话,还要注意贴和度要求。在机床维护方面应该有专门的工艺做指导,具体应该参考GB4201-84,如果是立式平衡机,应该参考GB7662-87。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平衡方面的朋友,本人从事平衡工作10年,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平衡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461101611 谢谢!

网友(2007-04-25):

多谢二楼,收藏了

网友:

想知道你们做转子动平衡的容量有多大?一般能做的最大转子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

好东西,谢谢

网友:

真是好东西
谢谢拉!

网友(2011-05-07):
正好钢厂的输送辊桶,需要做6.3级的动平衡实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