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处理的原理、适用类型和工艺方法---[请教]

楼主(2006-06-09):
由于客户反映 我厂产品(人造金刚石用硬质合金顶锤)  由于应力过大  易裂

现想 对毛坯 做 低温烘烤时效处理 对成品做振动时效处理(以前没用过 借鉴的)

振动时效处理的 原理 适用类型 和工艺方法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U, c/ C- E i* J

网友:

这个我不懂啊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2006-07-17):

振动时效对结构件效果会好些,对你这个产品不见得有用处.

最好的时效方法我觉得还是自然时效,当然现在这种方法很少有厂家采用了,因为所有的产品对工期

要求都相当苛刻.

原理嘛,大概就是用共振的方法促使零件变形.达到稳定的状态.

楼主:

谢谢 我们已经买了济南的振动仪 确实如你所说 从扫描前和振后的曲线对比变化不大
振动时效主要对焊接和铸造等结构件作用大 连厂家提供的标准都是焊接和铸件的

网友:

请问楼主,在济南什么厂家买的,大约多少钱。我们公司也想买一台。

网友:

你讲的很对,主要用于焊接与铸造

网友:

一般用来减小内应力,主要用于铸件和焊接件,其优点是快而不易变形,形状尺寸控制好

网友:

震动时效是去应力的,我们都用在大型焊接结构件上,比较小的结构件我们还是采用自然时效,或者采用加热时效去应力,可能对合金作用不大,但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2006-11-04):

我们用的是沈阳的,用于焊接结构件上,价格接近2万

网友:

可以用阻尼系統抑震

网友(2007-11-09):
振动时效在桁架焊接构件上应用工艺

我公司是绣花机机架生产企业,机架是由Q235方钢,槽钢焊接成桁架一样的架子.品种多样.在多年的实践中,用振动时效处理,效果不是很好,装配后的绣花机,还是变形,请教大虾,是什么原因使其处理不好.

网友:
楼上是诸几的吧? 我觉得变形是避免不了的.就是要想办法最大限度过减小.你用的振动时效机可能和你的机架不适配.还有就是你们的焊接工艺流程是不是最好的.

网友:
下面这些是我从网上拿来的:                                                                                                  热时效(TSR)工艺是目前还在广泛采用的传统机械加工方法,其原理是用炉窑将金属结构件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后控制降温,达到消除残余应力的目的,可以保证加工精度和防止裂纹产生。TSR工艺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机械产品生产厂,在中国有几万家企业每年有数十万吨的机械金属结构件采用TSR,其所消耗的重油、电、煤气和原煤折合标准煤为140-240kg/吨左右,由此可见TSR工艺耗能已不容忽视,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之大也是有目共瞩的。TSR工艺的基本工装低温时效炉目前造价约为人民币4000元/立方米左右,年维护费用为人民币300-400元/立方米,加上运输、其它辅助工作(如去除氧化皮等),每吨金属结构件的处理费用将高达人民币400-600元。

自然时效(NSR)是将工件长时间露天放置(一般长达六个月至一年左右),利用环境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和时间效应使残余应力释放,由于周期太长和占地面积大,仅适应长期单一品种的批量生产和效果不理想,目前应用的较少。

振动时效(VSR)工艺是一种可完全取代TSR和NSR的工艺,其原理是用振动消除残余应力,可达到TSR工艺的同样效果,并在许多性能指标上超过TSR。VSR工艺耗能少(是TSR的2%左右)、设备投资少和效率高,其在节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产品性能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使得这一高新技术在各行各业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VSR工艺在我国的应用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其较具规模的应用却不到十年,影响其广泛应用的原因主要是设备制造技术的相对落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国生产的振动时效设备普遍存在技术陈旧、故障率高、操作复杂和体积笨重等缺点,使用设备的企业往往对其又爱又怕,爱的是其带来的可观利益,怕的是其娇嫩易坏,有统计表明该时期设备带病率几乎为100%,其维护复杂也使相当多的技术人员谈虎变色。进入九十年代,一种全新概念的新型设备“TZ21智能型振动时效装置”在深圳出现,在短短的一年左右就普及大江南北,使一些“行业专家”大跌眼镜,其独创的全软件控制、模板组合硬件结构、编程全自动操作等新技术,使故障率大幅度降低、操作相对简化和体积、重量减少,其可观的销售业绩已说明其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RSR系列、RSR2000系列、RSR3000系列全自动消除应力专家系统”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先进设备的出现,使振动时效工艺的普及有了良好的基础。

VSR(Vibration Stress Relief)这个术语表示一个使金属结构件尺寸稳定的物理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解决加工过程中和加工后的变形,它是利用受控共振对工件进行处理,在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使这个过程得以实现。

金属结构件在铸造、焊接、锻压和机械切削加工过程中,由于热胀冷缩和机械力造成的变形,在工件内部产生残余应力,致使工件处于不稳定状态,降低工件的尺寸稳定性和机械物理性能,使工件在成品后使用过程中因残余应力的释放而产生变形和失效。为消除残余应力,传统的工艺方法是采用自然时效和热时效,热时效(TSR)前面有介绍,自然时效是将工件长时间露天放置(一般长达六个月至一年左右),利用环境温度的不断变化和时间效应使残余应力释放,由于周期太长和占地面积大,不适应批量生产和效果不理想,目前应用的很少。

振动时效(VSR)对降低或匀化金属结构件的残余应力,提高抗动载变形能力,稳定尺寸精度和防止裂纹有非常好的效果:

⑴降低工件内残余应力(峰值)30%-80%,与传统的热时效(TSR)相当,工件无氧化脱碳现象,无需清理氧化皮,减少了辅助工时。

⑵与TSR相比提高了工件抗载荷变形能力,VSR工艺的应用使工件抗静载变形能力提高30%以上,抗动载变形能力提高1-3倍多。

⑶是目前超大型结构件和多种材料组合的结构件唯一时效方法,VSR还适用于二次时效(一般在半精加工后),是唯一不受场地、环境、工序和工件形状限制的处理方法。

网友(2008-05-26):
我厂是专业加工机械配件的,最近上了种新产品,是铸件的,总是变形,损失很大,不知去应力的振动仪在哪能买,还请诸位帮忙介绍下。

网友(2009-08-24):
主要用于铸锻件还有结构件的,消除应力处理。可替代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