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实现交流波形记录---[请看我的小发明]

楼主(2006-06-09):
      本人因为怀疑市电电源质量有问题需对交流电源波形进行监测,但一时无法找到示波器。

      想到声卡的录音功能,于是将电源经过变压器降压至12v后用电位器调节输出信号至1v左右,通过声卡的线路输入口接入输入计算机。利用cool edit pro(网上可免费下载)等音乐波形编辑软件对输入信号录音,即可记录和放大后详细观察所录波形(wav格式),声卡采样频率可达44.1khz,对低频的信号采样精度效果非常高。由于声卡不能记录直流信号,直流信号记录必须经过处理才可以实现。对自动化设备输入输出信号分析大有好处。双声道记录还可以对比分析两路信号时序。

       注意!!!市电不可直接输入声卡,否则将烧毁声卡,试验人员最好具备一定电气知识。

网友:

好样的!基本功扎实,运用灵活,值得称道。

网友:

厉害 好好好

网友:

用以至学=学以至用!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似水流年樓主學以致用﹐好啊﹗
不過你在變壓后信號會有很大的衰減喲﹐變壓12V后再用電位器分壓則又是一部信號白白消耗了
測出來的值﹐可能不會很准确的。不過大蝦的巧妙的思想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向大蝦致敬﹗
大蝦的試驗應采取變壓后不整流而直接接入跟隨器以減少信號損失﹗
一點愚見﹐大蝦不要見笑啊﹗

网友:

呵呵,斑竹的繁体字:)

网友:

老大﹐原諒小弟吧﹗我用的是繁体系統﹐不好意思了老大﹐您多多海涵啊﹗
下次一定注意﹗

楼主:

多谢提醒,其实我并未对信号整流,加电位器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输入信号与声卡输入匹配,过大的幅值将导致采样信号失真。通过该装置我发现了由于发电机输出波形的缺陷导致稳压器无法开机的问题。还要说明一下,录音文件容量巨大,幸好现在硬盘海量。

网友:

进步源于创新
LZ好聪明啊

网友:

赞赏LZ的创新精神,将来必是杰出的工程师。年轻工程师应该扎扎实实走好自己的技术发展之路。

网友(2006-09-16):

向楼主学习,不过市电的电压都不是很稳,一般都高于220V 一般是230左右吧,工业上就小一点了210V左右

网友:

再经过这么多的损失,测出来也不一定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经过这么多的损失,测出来也不一定很准的

$ ]8 V' j" E P g" v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失,20~20000hz的声音信号都可以准确记录,对低频信号的记录可以区别出很细微的差别。

网友:

TO LZ
这样的软件我本也想试着玩的,不过由于是笔记本,不敢造次~~~

所以至今也没有玩过它们~~~~

向楼主致敬!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07-08-09):

可从网上下载声卡示波器(LABVIEW 讨论中更多),可进行多种分析:FFT等很好玩,本人曾下过几个,不太好用,后来用LABVIEW 做的,挺好。注:本人当初目的是做机器的声音和震动分析时用。

网友(2007-09-18):

楼主太强悍了,学生佩服啊,不要说自己想,即使你现在给我讲出来,我都搞不懂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在一根通上电的电线上用漆包线绕上N圈, 然后漆包线 两端就会感应出电压了, 这样做很安全不会伤机子, 笔记本也可以用了嘿嘿......

楼主(2010-08-31):
楼上所说应该是电流互感器了,测不出电压波形。

网友:
这个是在市电上取一 个信号电压,然后输入到声卡,利用声卡的波形显示。

网友(2010-10-04):
利用电容取样当信号,波峰谷值去划出经纬线作为测压......

网友:
楼主值得我去用心学习。

网友:
向lz学习,那如果输入可以,那输出也可以么,是不是我可以用接受的信号录音,在改变频率的情况下,在用播放器输出,那可以通过放大器来驱动电动机了。

网友:
高明的想法,这需要扎实的基础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