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中力矩马达的线圈电感超差---[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09):
伺服阀中力矩马达的线圈电感超差,标准是不大于4H,但是实测则大于4H,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在1-2H左右,线圈匝数在4500左右,电阻在860左右,这一个批次产品都是这样,问题具体出在哪个环节,很难定位,不知道有没有专家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还有一个情况,电感大的伺服阀动态也大.

网友:

nj215,请注意,你已进入我的知识盲区。

网友:

我觉得对于成型的产品来说,不应该出现那么大的误差,请检查电感测试仪的精度是否准确?另外马达的材料是否有用与以往不同的材料?再有,漆包线的厂家是否与过去不是一家?如果漆包线的电阻率不同,也会影响到电感量。

楼主:

我们对产品的交付实验是很完善的,电感测试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频率测试仪,在线圈上串联了一个电阻,通过测相角的办法来算出电感值,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测电感的仪器直接测出电感,这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在供油情况下和不供油情况下测得的电感差的比较多,供油情况下的电感很大.电阻在交付过程中是有记录的,我们产品交付时电阻偏差控制在30Ω内,线圈匝数控制在10匝内.查过资料,很少有带铁心的线圈电感的介绍,好象电感与磁阻和磁通面积有关,又查了一下这方面的交付数据,数据却又是正常的,晕了,晕了,伺服阀真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J215;交个朋友吧.我的邮箱:LW2008BJ@126.COM;我们单位也是搞电液伺服阀的.

好啊,我的电邮是cg_jlqiu@hotmail.com

2 B. _+ b M# i! R

欢迎搞伺服阀的朋友们一起来研究,呵呵

网友(2011-06-06):
我这边也出现一样的问题了。
高手们有解决过的吗?

网友:
继续顶,等高人。

网友:
电气知识懂的不多,要不改变一下阀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铁芯材料,热处理方式跟以前一样吗?去掉铁芯换另外材料再试试,带不带永磁铁的再试试,先排除一下再慢慢找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过马达,永久磁铁一拆立马电感低一半。

网友:
不是我的领域,学习中。。。。。

网友(2011-11-02):
顶上来。求指导啊!!!

网友:
路过,看看,电器上学习中,望有才者多发言

网友(2013-01-13):
你降低伺服阀流量增益试试看,电感应该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