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详细介绍单体泵的维修知识

楼主(2006-06-10):
请帮忙介绍单体泵的维修知识

网友:

单体泵是电控的一种
它的维修应该从电控单元入手
读入诊断数据
在根据ECU得到的故障码查对维修手册中的故障
判断故障部位后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网友(2007-02-05):

我们这边现在能维修单体泵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