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这种弹簧,请看图

楼主(2006-06-10):
请帮助,急需弹簧(见附件)

网友:

如果需求量不大的话,可以采用车削加工的方式。

楼主:

是两圈,怎么做?请教!

网友:

象车螺纹的方法车削,然后车里孔就成了。

网友:

如果需要淬火,还可以淬火

楼主:

还有其他方式吗?样品表面很光滑,很象绕制成的。

网友:

如果用缠绕的方法,恐怕有点困难。如果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否则很不经济。一要有成型材料,二需要有胎具。

楼主:

除了车削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

这样的弹簧没有一个人用切削加工。一般是用弹簧钢丝加热敲扁,当然如果有小的轧辊将烧红的弹簧钢丝轧扁更好。然后做一个芯轴,在上边开一个槽,槽深就是弹簧片的宽度,底径就是弹簧圈的内径,然后在加热状态下在车床上圈制,圈制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夹具,找一位老车工他就给你全办了。

楼主:

谢谢黄师傅的指点!
如果自己扎扁圈制,外观可能较差了,不知有没有这种成型的材料?

网友:

找现成的料,可以使用冷轧弹簧钢带,可以用剪板机将其切成条然后圈制。注意:钢带的厚度要比制品弹簧的厚度稍厚一些,因为在圈制时,弹簧圈的外侧会变薄一点,内圈处会变得厚一些,你要经过试验,适当调整。

网友(2006-12-27):

可用相应厚度的弹簧钢板材,用线切割割成所需宽度,然后加热绕制.

网友(2007-01-29):

这种弹簧只要用不锈钢扁线,再用制造弹簧的502机就能一次成型,很简单,我厂就做过,我做品检的时候就检查过这款产品.只是哪个厚度公差太小.有超差的现象

网友(2007-09-07):

这个东西像是美国smalley的弹性挡圈,不知道楼主是要用孔用还是轴用

网友:

我也觉得像 无耳挡圈,标准件 不知国内是否有售

网友:

我目前在卖这个东东,有意可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aaa01750742@hotmail.com

网友(2007-10-08):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连铸扇形段上的密封用的防尘不锈钢涨圈?
德国的Fey公司很厉害.这个英文好像就叫fey-ring.
它和孔轴的过盈量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看它不是弹簧。
那么在制造时在下有个建议;如果外形不是很重要的,像黄师傅说的那样就可以,依我看来它工作的区域是在内环,所以要保持内环的精度,如果说大批量生产的话,建议你用冲压成型后,弯制或点焊,在磨削。有需要,在联系!  沈阳东联—周杨

网友:
天水蓝说的很多,就是那个东东、、、首先你看一下又没有标准件吧!!!

网友:
我在一汽见过用QT车成样品

网友:
在我厂附近就有加工的,肯定是弹簧,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

网友(2007-12-03):
这东西看似弹簧介子,找找做弹簧介子的厂家,能否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8-10-31):
回复 楼主:

这是孔用的挡圈,Spiral Retaining Ring(螺旋弹性挡圈),我就是做这个的,有需要联系我啊!4 O* U* p) r! m' r0 J
1382062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