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V 60Hz的设备用220V 50Hz,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6-06-10):
230V,60Hz的设备用220V50Hz,会有什么方面的影响?

网友:

如果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其输出转速会降低为原来转速的50/60=0.83,230V变成220V因为误差不到5%,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设备是使用与频率有关的,将会影响同步,影响使用,例如电视机、录像机,同步电机等。

楼主:

是否会影响示波器的读数精度?

网友:

对于现在的示波器来说,扫描信号都是示波器自己产生的,而不是用市电分频产生的,所以不会对使用产生影响,只是效率比用60Hz时低一些。

楼主:

谢谢黄师指点!

网友(2006-08-19):

好像是输出转拒和速度有点变化,不好意思我是机械专业的,不是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