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四通阀两端都有弹簧,和课本不一致---[请教]

楼主(2006-06-11):
我们在课本中看到的二位四通电磁阀结构都是一边电磁铁,一边是复位弹簧。而实际中二位四通阀两端都有弹簧。为什么?

网友:

结构不同,作用相同。

网友:

大多这样的小的电磁阀也都是一头弹簧的吧,你的这个电磁阀是不是比较大?这个弹簧是不是有可能用作缓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同,作用相同。

 {3 d$ X! H4 k

不错啊

楼主:

阀不大,通径6mm.

并不是一个阀才是这种结构,以前在学校曾见过个国产阀也是这样.

二楼的可否具体讲一下电磁铁端的弹簧怎么起复位作用!

楼主:

难道真没有人懂。
知道的大侠请具体讲清楚电磁铁端弹簧的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

扫描图片上来大家再分析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你看到的阀的型号不同,只有一端有弹簧的可能是这个阀是不带中位机能的,而两端有弹簧的是带有中位机能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请验证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今天我拆解了力士乐的另一个阀,电磁铁还是有弹簧的,并且两端弹簧相同。不过仔细观察,发现该弹簧基本不起作用,要有也是为了提高阀芯的对中稳定性。因为该阀的阀体与相同通径中位为O型的阀体一模一样,只是阀芯的结构不同而已。弹簧复位后,阀芯的长度方向中心线与阀体中心线是重合的。它的功能是由阀芯结构实现。

: \& i# H5 z r3 e. j

阀心结构下图

网友:

两边的弹簧是不一样的,一个并得比较紧,一个比较松。

网友:

这回弄清楚了。很好。

网友:

这是为了制造方便,大多数两位四通加一个电磁铁就是三位四通换向阀.而且电磁阀的型号可以更换.比如不得电时PA 相通TB相通的阀,把电磁铁放在另一头的话就成了PB相通,TA相通.

楼主:

就我自己感觉两边弹簧是一样的,应该是为了制造方便,可能也是有效防止工人把弹簧装错边的方法。

网友:

这样子的二位四通阀我也见过,两端弹簧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什么中位机能。24E0-F6B-R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比如油研的DSG-01-2B2,就是两边不一样的,是为了随时改为三位阀的。把堵头换成电磁铁时,同时要更换弹簧。如果两边的弹簧一样,那迦电磁铁和不连电磁铁时的弹簧座应该不一样。在两端弹簧都起作用时,使阀芯偏置在一端。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一种二位阀的情况。
不过我所见所拆的是另一种情况,两边的弹簧一样,电磁铁和不连电磁铁时的弹簧座一样,它的功能不是由阀芯在阀体的偏置实现,而是由其阀芯的台阶偏置实现,阀芯在阀体里位置是对中的,其阀芯的示意图,我已经发在贴子里了。

网友:

明白了。

网友:

上面的同志基本说到点子上了.因为三位四通和两位四通在生产的过程里用的是相同的阀体,如果没有弹簧,阀心会到不了正常的位置,其实换个定位块也可以的.但实际上用弹簧来代替更符合工艺性.

网友(2006-08-25):

  “电磁铁还是有弹簧的,并且两端弹簧相同 ”---这是三位四通的标准结构,不通电时,
实现中位机能

  对二位四通两边都带弹簧的,没见过,我想是不是中位功能不用的三位

网友:

请把型号和厂家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6-10-13):
作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