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小型齿轮减速箱,正转噪声明显比反转要小---[请教]

楼主(2006-06-11):
我是做小型齿轮减速箱的,为什么我们做的齿轮箱装配完后正转噪声明显比反转要小很多呢?

网友:

轴承。齿轮装配间隙。

楼主:

假如是轴承问题,应该正反转噪声应该都差不多,那为什么正转噪声要比反转小,我的减速箱与电机是斜齿轮连接,是不是这环节出问题了.或者是滚齿机问题啊

网友:

齿轮阴阳两面的齿形出现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齿形有问题,要具体分析零件

网友:

问个外行的问题,你确认过噪声是从齿轮箱还是电机里传出来的吗?

网友:

齿形有问题,要具体分析零件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齿型的问题,如果是齿型的问题,那么正传时也应该响。我觉得与所用轴承和轴系的设计与装配有比较大的关系,估计你使用的是圆锥滚动轴承,那么正反转时,同一根轴上两端的轴承受力方向相反,如果其中的一个轴承质量不好或是装配的间隙不合适,当它受力大时会响。再有,由于正反转时轴的受力方向相反,如果轴系的设计不合理,就会发生某一转向,使轴弯曲变形变大的情况,这时弯曲的轴旋转就会产生很大的弯曲应力,可想而知,轴承与齿轮肯定会响的。

网友:

左、右齿的齿形不同。可能一个齿形好,另一个齿形不好,所以正转好一点,反转声音大。

网友:

8楼的黄师傅何止高人,超人也!
没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分析不出来的,尤其在故障诊断方面。
值得我们学习!
致敬!

网友:

8楼的师傅确实经验丰富,佩服!

楼主:

````我用的轴承深沟轴承,说句丢人的话,齿轮的外型尺寸全是按日本东方电机做的齿轮箱测量下来加工的,所以应该在齿轮设计上没有问题,我个人也感觉是齿型问题,可是上海机床厂的人说机床没问题,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发给看看了:zlzyl@126.com

网友:

撇开其他因素,只对齿轮本身而言,ISO/TR10064-1:1992,强调的是同侧齿面的精度。
对于单向运转的传动装置,工作齿面与非工作齿面可以规定不同的精度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轴承深沟轴承,说句丢人的话,齿轮的外型尺寸全是按日本东方电机做的齿轮箱测量下来加工的,所以应该在齿轮设计上没有问题,我个人也感觉是齿型问题,可是上海机床厂的人说机床没问题,真是搞不懂了.

如果是齿形的问题的话,不一定是机床的问题的,不知道你们齿轮加工的工艺是怎么样的?滚齿-剃齿-行齿-碾磨,滚齿-剃齿-行齿,或别的呢?

网友:

除了以上原因外,由于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正反转传动时轴向力的方向也相反,仔细检查一下正反转换向时与电机轴啮合的轴会不会有串动现象从而导致哪个齿轮与其他齿轮干涉,或者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

1、你是一批有问题还是一件有这样的问题?

2、你说的设计没有问题是错的,因为齿轮没有自己设计而测绘是不可能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决问题。

3、上海人说齿型没有问题,你自己测量看报告了没有?

4、因为斜齿的轴向单方向作用力大,第一考虑箱体孔、轴承与轴的配合,第二查看主、被动面的齿型,特别是没有磨齿而是剃出来的齿轮。

 U0 m: F

希望能帮你点忙。

网友:

我发表一点外行的看法!
1\齿与齿之间的啮合角度会否影响正反转噪音?
2\齿轮的加工精度问题,很多齿轮箱厂的滚齿机啮合角度调整都很粗糙!
3\滚齿齿形是否有问题,韩国齿轮箱行业目前沿用的齿形与我国国标有很大区别!明显别人的降低噪音要好!

网友:

我同意十六楼的想法

楼主:

多谢大家热心指点哦.这东西说简单真简单说复杂也真复杂啊

网友(2006-07-25):

噪有很多种,是摩擦的声音,还是有频率的铛!铛!铛!可以大概听出是那一级齿轮的噪音!,,是有没有润滑油声音相差非常非常大

网友:

我想应该是齿轮的精度不够吧,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齿轮的两个面的齿型有一点不同,

网友:

这是个难题 我碰到过 大型齿轮也是 正反转噪声不一样 但肯定能克服 即使齿轮直径到2米 做得好 声音也很轻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克服 所以在设计图上特别指明正反转满负荷工作 呵呵 让制造厂家去头疼

网友:

人还是太少了~
还不够场面~
是不是象我 这样的(门外汉)太多了?
搞机械的对设计应该懂的 不少啊~
大家努力、积极点~
我也去查查资料,不然好象就只能有看的分了~

网友:

滚齿机问题,修形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以下是从别处转来的,各位参考!

    齿轮的噪声主要有两种频率成分。高频噪声主要是基节的偏差引起齿轮在啮合与分离时产生撞击,每秒钟的啮合次数,就是啮合撞击所产生的噪声频率,是齿轮噪声的主要成分。齿轮啮合的低频噪声,主要是由齿轮的周节累积误差引起的,频率为f=n/60。齿轮传动装置产生共振时,会激发出强烈的噪声。例如,齿轮的啮合频率与齿轮本身的某阶固有频率相同时,就会产生共振噪声。
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滑动接合面因齿轮在装配前毛刺未能仔细清除,从而运转时拉伤接合面,使内泄漏大,导致输出流量减少;污物进入泵内并楔入齿轮端面与前后端盖之间的间隙内拉伤配合面,导致高低压腔因出现径向拉伤的沟槽而连通,使输出流量减小。对上述情况应分别采用以下措施修复。拆解齿轮泵,适当地加大轴向间隙即研磨齿轮的端面;用平面磨床磨平前后盖端面和齿轮端面,并清除轮齿上的毛刺(不能倒角);经平面磨削后的前后端盖其端面上卸荷槽的深度尺寸会有变化,应适当增加宽度。
主要零件的修复

(1)齿轮

①齿形修理:用细砂布或油石除去拉伤或已磨成多棱形的部位,再将齿轮啮合面调换方位并适当地进行对研,最后清洗干净;对用肉眼能观察到的严重磨损件,应予以更换。

②端面修理:齿轮端面由于与轴承座或前后盖相对转动而磨损,轻时会起线,可用研磨方法将起线毛刺痕迹研去并抛光;磨损严重时,应将齿轮放在平面磨床上进行修磨。应注意:两个齿轮必须同时放在平面磨床上进行修磨,目的是为了保证两个齿轮的厚度差在5μm范围内;同时必须保证端面与孔的垂直度及两端面的平行度均在5μm范围内,并用油石将锐边倒钝,但切不可倒角,做到无毛刺、飞边即可。

③当齿轮的啮合表面磨损时,应用油石将磨损所产生的毛刺去掉;同时,调换齿轮的啮合方位,使原来不啮合工作的齿形表面进行啮合工作,这样不仅能保证其原有的工作性能,还能延长齿轮的工作寿命。

网友(2006-08-27):

齿形修理\端面修理应在加工厂完成.要对齿隙作测量.

网友(2006-10-28):

不知齿轮减速箱内的传动路线怎样,有些情况受力发生方向变化,大小也会变化,引起齿变形两面不同而产生噪声有大小。

网友:

刀具好用很重要

网友:

最好把减速器的图纸上传一分,才好分析

网友:

如果设计没问题,应该是齿轮加工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出了这么多方法,解决了吗?

楼主:

害想赚点钱真难啊,问题解决的不彻底,但是原因范围缩小了,是滚齿机的问题,以至累积周节误差大,哎,~~

网友:
Re: Re:我做的小型齿轮减速箱,正转噪声明显比反转要小---[请教]

黄包车老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楼主的齿轮箱是在空转呢?还是有载荷时出现情况?如果有载荷黄老师分析的对.要是空转问题恐怕还是齿形有问题.如果是齿形有问题,我给你一个方案;做一个小装置,将一对需要啮合的齿轮放在一起,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主动轮固定旋转,从动轮沿径向施加压力.强迫啮合同时加研磨液(在煤油里加研磨粉,少加!!)这是没有研齿机的好办法.研磨时间有表面粗糙度而定.

网友:

其实处理噪音是个很头疼的事:但齿轮箱的噪音是来自很多环节的
楼主只说了反转有噪音,并没有说明具体情况
1.齿轮箱与电机间是怎么连接的,用的是什么联轴器?
2.齿轮箱几级传动,齿轮精度?是否磨齿?是渐开线齿形吧?是不是都是深沟球轴承?
3.你说的噪音大,是用的分贝器测的还是明显感觉的?有没有用听棒听,具体声音是在那里产生的
4.有没有接工作机
一般测绘的齿轮箱结构不应该会出错,可能就是要在加工和安装上找原因了
还有正传很好,反转噪音大,我们一般首先是查齿轮的去毛刺和倒角上,齿面有没有碰伤,有没有漏倒角

网友:

各位,在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理论的东西,齿型和轴出问题正转也同样会很响。我的经验一般反转响是因为反齿面有毛刺导致。这是最可能的情况,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复杂。

网友(2007-10-3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一直没解决过。

网友:
都是高手阿,学习学习

网友:
斜齿轮X、Y方向有分力,
一般轴的设计以斜齿轮正转受力时设计的
斜齿轮正反转时,X方向有正+、负-之分
正反转会而引起轴和轴承的轴向力受力方向改变,
零件间间隙发生变化

查下轴的钢性,左右方向轴承型号选用
如能转张装配图上来分折,就可以发表实打实的意见了!

网友:
轴系的设计不合理,这方面的原因吃一堑张一智!

网友(2010-07-29):
楼主在上面说“是滚齿机的问题,以至累积周节误差大”,导致正反转噪声差异比较大,这句话看不懂,如果周节误差,应该是正转反转一样都会有顶刃刮行的噪声,怎么会差异那么大呢?俺不是搞齿轮的,只是看到这个帖子来兴趣翻了翻书,结果还是不明白,请各位大虾赐教。

先说声对不起,大家别怪俺刨老帖子,实在是解决不了心里就老一个疙瘩,怪难受的。

网友:
累积周节误差大,是滚齿机分度蜗轮副的问题。当分度蜗轮副的啮合间隙大时,滚齿时由于受力不均匀,会造成齿形两面不对称,一面齿形好,一面齿形不好,正反转也就不一样。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两级平行轴传动),试车的时候两面都不好,后来调整了下轴承轴向间隙,再试车,一面声音好,一面声音不好。
   对于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先弄清到底是轴承还是齿轮产生的噪音。

网友:
累积周节误差大,是滚齿机分度蜗轮副的问题。当分度蜗轮副的啮合间隙大时,滚齿时由于受力不均匀,会造成齿 ...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0-09-16):
正反转吃色应该不一样,一面好点另一面差点,应该是齿形误差造成的 啮合时候有冲击 产生噪声

网友:
看了楼上几位的我受益匪浅只能说8l和4l讲的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大家的发言也真是学习了不少东西,顶下。

网友(2012-10-26):
我师父说的跟8楼说的是一个道理

网友:
8楼的师傅分析确实有道理,佩服。

网友:
看了那么久,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3-03-26):
齿轮顶面修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