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小模数齿轮测算---[请教]

楼主(2006-06-11):
有一个类似减速箱的齿轮组件,传动比约3300共有4组传动齿轮.请教一下,如何去确认该齿轮的各参数.按齿根或齿顶径来求齿轮参数(角变位或高变位都算过)算的不对.
按公法线来计算也不好定K(跨齿测数),因为不清楚变位系数.
有一套齿轮测量数据为:齿数:90/6,中心距:18.9,最小齿轮外径为:3.5,可能的模数为:64DP或65DP。
不知哪位高手能教我算算参数。小弟感激不尽!

3 i9 h n6 r/ }( e; Y

网友:

我的看法是:对于这么小模数的齿轮,测量数据应该更精确。
. H1 q. Y! L6 ?不清楚变位系数不会太影响跨测齿数,要看能不能量在齿廓上。公法线或跨棒距是很重要的参数。(而且最好测量k和k-1齿的公法线长度)

网友(2008-04-01):
谁有英制径节表给我发一份好么?谢谢!suneurochina@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