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开启的大型透明天花板设计---[讨论]

楼主(2006-06-12):
可开启的大型透明天花板设计设计条件:

天花板范围28.5mX9.5m,可向上方对折打开,关闭后防风、雨、雪,隔声能力20分贝,考虑意外的破坏。抗地震(按北京地区烈度8)。遥控开启。

1  总体结构的考虑

2 传动方式

3 密封结构

4 关闭后的锁定

5 活动部分带有消费装置,如何考虑。

6 隔音的效率是如何考虑的

假如你能完全独立完成以上题目,应该在北京能混了。

网友:

机构应该不算复杂,但是要考虑的问题除上述的以外,还有:冬天冻冰使窗冻死怎么办?维修、清洁怎么办?夏天曝晒遇暴雨冰雹玻璃碎了怎么办?大雨来临可窗子出故障关不上怎么办?春天风沙大,灰尘把滑道堵住怎么办?如果真是要做设计,你还要多想一些怎么办?另外别忘了,接这样的活儿,因为可能具有玻璃损坏伤人的危险性,还有一个设计的资质问题都需要考虑。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这活的甲方是一个一级资质的建筑装饰公司,只是他们没能解决整个问题。资质问题自然不用考虑。

冬天防止冻死的解决方案是,在密封面的下面铺设有碳纤维发热板,采用热电偶控温。

采用一套压缩空气喷嘴进行清洁,每2个月人工定时清扫。

采用PC板(聚碳酸脂)+特种玻璃的方式解决意外损坏的问题。完全可以抗击冰雹的打击。

机械传动装置采用意大利设备,总体上讲也是很可靠的。

哪位大虾可以讨论一下结构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一般用连杆机构可以解决。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个~~28.5对开,还是9.5对开??,开门是抽拉,还是轴转??整个门是否可添加龙骨??

楼主:

向上打开,开启线为中线,绞接线在两侧,打开时,绞点要升起一定的高度,否则会破坏密封结构,窗体框架原想采用网架或绗架结构,甲方觉得防碍视野,不美观,因而否定。采用热压纤维材料又感觉太贵,最后决定采用薄壁钢管--热压碳纤维的结构方式,确保足够的强度、刚度。

网友:

如果采用现在的长途客车样的车门开起机构如何??这样比向上打开是否会好的多,而且更可靠

楼主:

楼上哥们,这东西挺大的,你可以看一下尺寸,另外还有一大堆关于密封的问题。

网友:

密封靠自重,密封处开顺水槽,通过电加热解决冬天冻死问题。向上打开就必须考虑打开时的风力的影响,门选择推开还是拉开,如果是北方多雪地区还要考虑积雪压力。

楼主:

关闭以后还要自动锁闭,否则,风大的天会抖动,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

照你这么说的应该是天窗,而不是天花板,哈哈,还有就是这个天窗还不是水平的

网友:

始终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向上对开的好~~~~

网友(2006-10-08):

可以用液压、自重杠杆和磁吸来解决

网友(2007-03-06):

液压顶出连杆机构即可.

网友:

个人意见,采用推拉方式比较好,一能防止开启时遇风阻,二可以结构是很难,当然要考虑好有积雪,所以设置扫清雪装置

网友:

对了,纠正错误,二是结构不是很复杂.

网友:

纠正错误:  二是结构简单,

网友(2012-08-29):
好难啊。也不知道解决完是个什么样子。感觉很美国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啊好难

网友:
铰接点可以试试混凝土泵车的结构

网友(2014-05-27):
看来最终也没解决吧 ,因为鸟巢的顶盖改方案了。没采用帖子里说的开天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