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发蓝和发黑处理--[求助]

楼主(2006-06-13):
请问:什么是表面发蓝处理,处理的具体工艺方法,还有什么场合下选择这种表面处理方法?还有发黑处理。

网友:

钢铁件的氧化处理俗称发蓝(发黑),多采用碱性氧化剂,主要成分是NaHO,当其他的组分不同时,产生的颜色就有不同(材料不同时也会变化)
发蓝工艺是为防止钢铁工件的腐蚀生锈、增加零件表面美观的方法;常温发蓝与传统的高温发蓝相比具有:节能(不加热);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发蓝时间仅需2-5分钟;综合成本大大降低;无有害气体排出;对钢型号,含炭量适应性大。本剂使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投资少,发蓝膜结合力好,溶液稳定,使用寿命长。 用于弹簧、齿轮、兵器、枪械、光学仪表、链条、油咀油泵、轴承、标准件、五金工具、阀门水泵、机械零件等各种不允许电镀或油漆加工的精密机械的防护和装饰。用该产品节能、节水、省电,不污染环境,是标准件行业流水线作业的理想配套产品。适用于钢铁机械加工件、铸、锻件的氧化发蓝。

网友:

发黑与发蓝实质是一回事,只是颜色的差异而已.楼上的回答很详细.

网友:

2楼解释的很清楚 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来学习下,只是不知道二楼所说的NaHO是什么东西,是NaOH(火碱)吗?

网友:

yes

网友:

请问一下具体工艺,是不是直接把零件浸在溶液中即可,发黑要多长时间?它表面是起的什么化学反应?--------学无止境

网友:

钢铁制品表面的化学发蓝处理

这是一个化学发蓝的处理方法,可以保护刀具表面不生锈,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下试验。
用品:烧杯、铁片(铁钉或缝衣针)
氢氧化钠、亚硝酸钠、硝酸钠、盐酸、肥皂、锭子油、铁粉、硫酸铜
原理:钢铁制品容易发生锈蚀。发蓝是用化学方法,把钢铁制品放在热的氧化性溶液中煮沸一定时间,使钢铁制品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由磁性氧化铁组成的黑色和蓝黑色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
操作:
1、        配制发蓝溶液先把30克氢氧化钠溶于30毫升水的烧杯中,再慢慢地加入9克亚硝克亚硝酸钠和5克硝酸钠,使之溶解,再加水到50毫升。然后再入一些纯净的铁粉,并加热至沸,这时温度约可达到138~150℃。
2、        钢铁制品表面的预处理把几枚缝衣针(或铁钉、铁片)表面上的油污、锈斑处理干净。一般用10%的碱液在80℃浸10分钟取出,用清水洗涤即可除油,然后再用盐酸除锈。
3、        发蓝把缝衣针(或铁钉、铁片)浸入煮沸的发蓝液中约半小时取出后,在表面上即有一层蓝黑色的氧化膜。
4、        后处理把经过发蓝处理的缝衣针(或铁钉、铁片),浸入冷水中漂洗,再浸入热水中漂洗,以洗去表面沾有的发蓝液。取出后,浸入3~5%的热肥皂水中(80~90℃)5分钟左右,然后再用冷水和热水分别冲洗一次,最后浸在105~110℃的锭子油处理5~10分钟,取出后放置10分钟,使沾着的油液流净后再擦干表面即可。经这样处理的钢铁制品表面呈蓝黑色而且均匀致密。
注意事项:
1、        在发蓝处理前,钢铁制品的表面一定要洗净。
2、        如要检验发蓝是否有防护作用,可把经发蓝处理过的制品浸入2%硫酸铜溶液中,在室温下浸半分钟后取出,观察表面是否有红色的铜析出,如没有铜析出,则发蓝有效。
铁+亚硝酸钠+氢氧化钠 ---->亚铁酸钠+……
亚铁酸钠+亚硝酸钠 ----> 铁酸钠+……
铁酸钠在水溶液里继续反应得到四氧化三铁,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了:致密的蓝黑色磁性铁氧化膜。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楼上的是不是大学教授?

网友(2006-07-26):

呵呵,今天一招。

网友:

谢谢 无发 和 sdwfr  二位老师的精彩讲解!

网友:

我爱这个地方,以前模糊的印象现在终于清楚了,谢了

网友:

谢谢了!学习。

网友:

发蓝
http://bbs.cmiw.cn/forums/31781/ShowPost.aspx

网友:

请问大家烤漆一般厚度会增加多少?

网友:


网友:

请问,发兰(发黑)之后硬度大概能增加多少?

网友:

楼上,发蓝不是用来增加硬度的

网友:

谢谢“玲珑在线”老师给于指点!

网友:

谢谢!只是这些工艺在我们国产的机床上很少见啊!
呵呵!可能是我见的机床太少拉!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些专门做表面处理的单位或企业问一下,你们是行家。

网友:

发兰后零件容易生锈,不知什么方法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2006-09-14):

引用 网友A:
}% ?8 M 发兰后零件容易生锈,不知什么方法可以替代。谢谢

 F9 Y8 }% O$ i

磷化。

但磷化会增加零件的厚度。

 [( j$ Z* [

网友:

终于明白了发黑的作用和方法了,谢谢

网友: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网友(2006-10-31):

用亚硝酸盐会致癌,并且严重污染环境,是否有其他的有机氧化剂.

网友:

点滴之水,汇流成河

网友:

补充无发和9楼的几句.第一次发蓝一定要在发蓝槽内加点废钢削.控制好PH指.

网友:

发黑,磷化零件应在室内半年以上不生锈,半年以内生锈说明有问题.

网友:

说得太详细了,太棒了,谢谢了

网友:

谢谢!
请问发蓝,发黑,镀锌.镀铬,镀镍,一般镀上去的材料有多厚,请指教,

网友:

那么发黑处理和法兰处理是一样了?  还以为发黑处理是渗碳处理呢  还有发蓝是渗氮处理呢。。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发黑处理和法兰处理是一样了? 还以为发黑处理是渗碳处理呢 还有发蓝是渗氮处理呢。。

一样的

网友(2006-12-01):

既然发黑和发蓝是一回事,为什么有的工件处理完颜色较黑有的又较蓝呢?

网友:

要想加强防腐蚀功能还有进行其它的工艺处理办法,我打算开个班专讲表面处理

网友:

又学习了

网友:

够强!我顶2楼和8楼!

网友:

学习了一遍

网友:

发蓝后的零件在潮湿的环境中也会局部生锈,这是不是没做好的原因?而不是发蓝不能防锈,对吗?

网友:

请问大虾,我有一个圆柱状的40Cr和不锈钢的组合件,40Cr在外面,不锈钢在里面,可以发蓝吗?处理对不锈钢有没有影响吗?不锈钢表面不会变色吧!

网友:

可以
没有
不知道

网友(2007-01-05):

请问楼主,在技术要求中,如何描述发黑发蓝
(如:
技术要求:1.零件做发黑发蓝处理。)是这样写么?还有没有别的参数?

网友:

还想请问各位大虾,发蓝(发黑)厚度大概是多少?谢谢拉!

网友(2008-01-10):
谢谢,又让我涨学问了
骨架的发黑处理,是由客户提出的,没想到在这里解决了

网友:
发蓝是将钢在空气中加热或直接浸于浓氧化性溶液中﹐使其表面产生极薄的氧化物膜的材料保护技术﹐也称发黑。钢铁零件的发蓝可在亚硝酸钠和硝酸钠的熔融盐中进行﹐也可在高温热空气及500℃以上的过热蒸气中进行﹐更常用的是在加有亚硝酸钠的浓苛性钠中加热。
    发蓝时的溶液成分﹑反应温度和时间依钢铁基体的成分而定。发蓝膜的成分为磁性氧化铁﹐厚度为0.5~1.5微米﹐颜色与材料成分和工艺条件有关﹐有灰黑﹑深黑﹑亮蓝等。单独的发蓝膜抗腐蚀性较差﹐但经涂油涂蜡或涂清漆后﹐抗蚀性和抗摩擦性都有所改善。发蓝时﹐工件的尺寸和光洁度对质量影响不大。故常用于精密仪器﹑光学仪器﹑工具﹑硬度块等。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碱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
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金属“发蓝”药液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