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C1018和CRS1018对应的中国牌号及材质???

楼主(2006-06-13):
请各位高手告知C1018和CRS1018对应的中国牌号和详细的材质,万分感谢!!!

网友:

“c1018是AISI 标准,相当于国标的18#钢”
这也是听别人说的 不知道准确不
CRS1018没有查到,不好意思

网友(2008-12-05):

1018,     “1”表示碳素钢,“0”表示一般碳素钢,“18”含碳量,是万分子几表示的平均值 。是美国机动工程师协会标准代号(SAE),推荐国内可以用20钢代用

网友:
近似于国内的16Mn或20钢,
CRS means cold rolling ste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