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马达的效率---[请教]

楼主(2006-06-13):
哪位同仁能够帮忙把常见泵、马达的效率给大致介绍一下,特别是齿轮和叶片类的。另外双作用叶片泵过渡曲线在生产中到底采用什么类型的曲线

网友:

内啮合齿轮:   容积效率 80 ̄96、   总效率:65 ̄90
外啮合齿轮:   容积效率 70 ̄95、   总效率:63 ̄87
单作用叶片:   容积效率 85 ̄92、   总效率:71 ̄85
双作用叶片:   容积效率 80 ̄94、   总效率:65 ̄82
轴向柱塞 :   容积效率 88 ̄93、   总效率:81 ̄88
径向柱塞 :   容积效率 80 ̄90、   总效率:81 ̄83
低速大扭矩:   容积效率 94 ̄96、   总效率:90 ̄91

---摘自《新编液压工程手册》

网友(2008-04-05):
请问斑竹,你提供的容积效率和总效率,是不是有点低啊,我计算的时候大约被提供的数据都是97以上啊,难道是我算错了吗

楼主:
按照97计算肯定高了,总效率达到85以上就相当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