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扬程和压力---[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3):
本人在1个30米高的槽子(1#槽)底部安装了一个泵,通过该泵将1#槽内的液体输送到2#槽,2#槽高3米.泵的扬程和泵进口和出口两端压力差有关系,本人请教各位,这个压力差是不是两个槽子的高度差,这两个槽子都是密封的.

网友:
Re: 关于泵的扬程---[请教]

为何还要用泵?1号槽比2号槽高27米。

网友:
Re: 关于泵的扬程---[请教]

具体情况没说清楚,很难回答。

楼主:

因为我要控制流量,用的是变频泵,通过改变泵的转速来控制流量

网友:

弱问,用阀门控制不行吗

网友:

因为你的槽子是密封的,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两个槽子的高度差。如果两个槽子连通的话,当两槽内的液体高度维持在一定高度时(可能两边不同,视初始情况和密封可靠性),两槽内液体任一点的压力是一样的。

网友:

泵,扬程和压力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定的?
具体选择泵的时候是如何选择的,是根据哪些条件如何计算出的?谢谢指教?

网友:

选择一台泵,首先看输送什么介质(水、油、酸、碱、浆等),介质的温度,粘度,流量大小;至于压力,主要看输送的目的,仅仅是从一个容器到另一个容器,还是低压喷淋,高压喷淋,定量输送?扬程取决于输送管路的长度和管路系统的压力损失。

网友(2006-10-12):

引用 网友A:
, ~) D U! T; E4 D2 y 泵,扬程和压力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定的?
具体选择泵的时候是如何选择的,是根据哪些条件如何计算出的?谢谢指教?

去下《工业泵选用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晕,象你这样设计会死人的,5楼说的对加个阀门就可以了,何必浪费?还搞变频泵能节约吗?27米的高度差哦,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不?晕.....

网友(2007-02-03):

是啊加个流量计与阀门就够了,调节阀门开度,通过流量计开看瞬时流量

网友:

晕倒哪,两种控制的:
1、液位一定的,可以用差压控制阀;
2、流量计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加个流量计与阀门就够了,调节阀门开度,通过流量计开看瞬时流量

- R% V, Z |4 _3 \

说的是啊!还用什么泵呢?27米的高度差,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在1个30米高的槽子(1#槽)底部安装了一个泵,通过该泵将1#槽内的液体输送到2#槽,2#槽高3米.泵的扬程和泵进口和出口两端压力差有关系,本人请教各位,这个压力差是不是两个槽子的高度差,这两个槽子都是密封的.

应该注意一个信息,两个槽子都是密封的。你的说明不是很详细,两个槽子密封后,正常工作时两个槽子(容器)应该存在压力,这是选择泵扬程非常关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