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轧钢设计有兴趣的请加入

楼主(2006-06-14):
请你设计一个年产30万吨棒材的轧钢厂,你会怎么做,选择什么设备,请从头说。

网友:

你这是轧钢设计吗?怎么像工厂设计?

楼主:

我主要是供设备,对中小型厂,也做整个工厂,轧制工艺和孔型、冷却规程另有哥们做。

网友:

小方坯连铸我熟,最小80*80。

网友:

我从事轧钢行业十几年了,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的,全直流电机的,三切分的,愿结识同行朋友

网友:

棒材的轧钢厂
, z/ ~8 \. {: j; N" S你最好去生产此类的国营大厂想法子参观一下,然后请个内部人帮忙

楼主:

五楼兄弟,150方的有详细资料吗,设备大约有多重,图纸什么价。

楼主:

六楼兄弟,方便请留地址。

楼主:

七楼兄弟,我是这个行当里的人,在你说的大厂干过一些年。

网友:

30W?太小,我们厂正在搞100W棒材

网友:

轧钢机好象全部是欧洲人设计总体的 国内企业绘零件图

网友:

轧钢机架是针对不同产品设置的  有预轧 预精轧 精轧等 每道8-20架不等
一般成套进口的多  如 意大利的达涅利等
轧辊 有铸铁合金的 和硬质合金的等

网友:

不知楼上哪位搞过步进式齿条冷床?或在型材厂呆过?据了解有一种冷床,在对齐辊道后采用密集链装置(直流电机驱动)将钢材按要求数量排成一组,然后用矩形轨迹的升降小车移到冷下辊道上,再送到剪机或锯机进行剪切。
    我想知道,由于密集链的链轮直径仅200mm,当钢材断面较大(140*20)、温度较高(500度)时其轴承的使用情况会如何?

网友:

30w?100w????呵呵

楼主:

十四楼,对于高温大断面的扁钢密集链的轴承,可以采用加强型自润滑轴套配高温润滑脂,也可以采用油气润滑,就象连铸机的二冷段润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 }1

十四楼,对于高温大断面的扁钢密集链的轴承,可以采用加强型自润滑轴套配高温润滑脂,也可以采用油气润滑,就象连铸机的二冷段润滑一样.

谢谢你熊大侠!我会吸收你的意见的,你是个高手!我想大家都会有同感的,也祝愿你的合作社能够顺利!

网友:

棒材线进口较多,线材线国产较多。

网友:

均热炉或加热炉----初轧机-----900T剪断机-----连轧机组--飞剪(或热锯机)----冷床----保温坑----矫直机----修磨机----包装机

网友:

之前加个连铸机

网友(2006-07-18):

楼主,要是对加热炉有什么问题,到是可以聊聊。

楼主:

23楼擅长做什么类型的加热炉,蓄热方案是什么,最大能做多大炉子,出钢的方式如何?

网友:

太原通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是专门做冶金设备的,里面的专家都是从太原重型机械厂跳槽出来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和你交流,不过我知道他们有时候做设备也是和其他厂家协作生产,各做各的部分,你可以找他们交流,我想应当会有帮助的

楼主:

楼上,太重,太矿的我都有交流,他们轧机,无逢管设备都很好,

许多人在外面开的小工厂效益都很好,体现了技术人员的价值,我喜欢他们。

网友:

我设计过,维护过

网友:

太重,太矿水平一样,看价格.冷床前用倍尺剪要比热锯好,调试好调

网友:

如果轧大断面,不能用达涅利设计,应用摩根设计,强度不同

网友:

熊兄问的有点笼统.
至少列出产品大纲,工艺流程,预算,工厂设计方案.

网友:

我这儿有一套30万吨普通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优质碳素结构钢线棒材生产线的技术报价,坯料为150X150,需要的话与我联系:gz6609@126.com

网友:

我在轧钢厂工作,参加工作一年,我厂产棒材,设计年产82t/a,你设计的年产30万吨棒材,单不说项目审批难,而且这个产量很难配置设备。

楼主:

飞天你好:  你是大厂的吧!  大厂82万常见, 一般民营厂30----40万就算大的了,90年代我干过100万的,现在形势不一样.

网友(2006-09-07):

Hello!

Please inform us that making small billet size from 60mmx60mm to 100mmx100mm.

Thanks with best regards,

 j, p- D3 v8 L

$ [( g; k K/ r j

网友:

引用 网友B:
7 _! k8 {$ L R; [- N ] 小方坯连铸我熟,最小80*80。

楼主:

yashindo  洋文不错,100X100,一流什么价钱?

网友:

选择合金材,可轧线材又可轧棒材,也可轧带材.轧机26导次.全国产.控制不要太麻烦.冷床是小型及高线的组合.投资1.4亿.效益4800万/年.

网友(2007-02-16):

热轧板(卷)常见缺陷
缺陷名称 缺陷特征 产生原因
辊印 是一组具有周期性,大小形状基本一致的凸口缺陷,并且外观形状不规则。 一方面由于辊子疲劳或硬度不够,使辊面一部分掉肉变凹,另一方面可能是辊子表面粘有异物,使表面部分呈凸出状轧钢或精整加工时压^钢板表面形成凸凹缺陷。
表面夹杂 在钢板表面破皮处,有不规则的点状、块状或长条状的非金属夹杂物,其颜色般呈棕红色、黄褐色、灰白色或灰黑色。 (1)板坯皮下夹杂轧后暴露,或板坯原有的表面夹杂轧后残留在钢板表面上。(2)加热炉耐火材料及泥沙等非金属物落在板坯表面上,轧制时压入板面。
氧化铁皮 氧化铁皮一般粘附在钢板表面,分布于板面的局部和全部。铁皮有的疏松易脱落,有的压入板面不易脱落。根据其外观形状不同有:红铁皮、线状铁皮、木纹状铁皮、流星状铁皮、纺锤状铁皮,拖曳状铁皮和散沙状铁皮等。 (1)板坯加热制度不合理或加热操作不良时产生一次铁皮难以除尽,轧制时被压人到钢板表面上。(2)大立辊设定不合理,铁皮未挤松,难以除掉。(3)由于高压除鳞水管的水压低,水咀堵塞,水咀角度不对及使用不当等原园,使钢板上的铁皮没有除尽,轧制后被压^引钢板表面上。(4)氧化铁皮在沸腾钢中发生较多,在含硅较高的钢中易产生红铁皮。
气泡 钢板表面有无规律分布的园形凸包,有时呈蚯蚓式的直线状,其外缘比较光滑,内有气体。当气泡轧破后,呈现不规则的细裂纹。某些气泡不凸起,经平整 后,表面光亮,剪切断面呈分层状。 (1)园板坯上存在较多的气泡气囊类缺陷,经多道轧制没有焊合,残留在钢板上。(2)板坯在炉时间长,气泡暴露。
折迭(折印、折皱、折边、折角) 钢板局部性的折合称折迭。沿轧制方向的直线状折迭称顺折垂直于轧制方向的折选称横折,边部折迭称折边。折造与折印、折皱的区别主要在于缺陷的形状,程度不同而异,折边与折角根据角度大小不同相区别。横向折选多发生在薄规格的带钢中。含碳量小于0.08的软钢种,因开平机没有安装张力辊易产生折皱。 (1)扳坯缺陷清理的深宽比过大。(2)板坯温度不均匀或精轧轧辊辊型配置不合理及轧制负荷分配不合理等,轧制中的带钢园不均匀变形成大波浪后被压合。(3)立辊辊环的挤压或轧件有严重刮伤以及由于粗轧来料有较大的镰w弯,对中不良等原因,刮框后再次被轧制压合。(4)卷取机前的侧导板严重磨损出现淘槽,开口度过小,夹送辊缝呈楔形,易使带钢跑偏,在恻导板沟槽处的部位被夹送辊压。(5)因故没及时卷取,使卷取温度过低或卷取速度设定不台适。(6)钢卷卷边错动,或因钢卷松动,在用吊车上吊,下降落地时易产生折边(折角),此时,常发生在厚度较薄的钢卷上。(7)带钢开卷温度过高,或开卷时的张力及压紧辊的压力设定不台适。
塔形(卷边错动) 钢卷上下端下齐,一圈比一圈高称塔形。卷边上下错动称卷边错动。 (1)助卷辊间隙调整不当。(2)夹送辊辊缝呈楔形。(3)带钢进卷取机时对中不良。(4)卷取张力设定不舍适。(5)成形导板的间隙调整不当。(6)卷取机前的侧导板动作时间不同步。(7)卷筒与推卷器之间有间隙。(8)卷筒传动端磨损严重。回转时有较大的离心差。(9)带钢有较大的镰月弯或板形不好。
松卷 钢卷未卷紧,层与层之间有间隙称松卷。 (1)卷取张力设定不合适。(2)带钢有严重浪形或因卷取故障,带钢在辊道上有变形。(3)钢材屈服强度高,而卷取温度又过低。(4)卷取完毕后,园故卷筒打反转。(5)捆带未打紧,或捆带断。
扁卷 钢卷端呈椭圆形称扁卷。 容易发生在较软的和较薄的钢卷中。(1)钢卷在吊运过程中,承受了大;十击。(2)钢卷卷得太紧,温度较高,平放在地面上或上面又堆放钢卷。
镰刀弯 沿钢带长度方面的水平面上向一边弯曲。 (1)板坯有镰刀弯或严重的厚度不均。(2)粗轧、精轧辊磨损不均,辊缝出现楔形。(3)轧件两侧温度不均或加热温度不均。(4)轧机调整不良,两边压下量不一致。(5)立辊的中心线有偏差。(6)轧辊发生轴向串动或两侧轴承磨损不均。(7)侧导板开口度过大,轧件跑偏或轧件对中不好。
楔形 钢板一边厚,一边薄在钢板宽度方向的横断面上看,类似楔形。楔形程度有大有小。 (1)轧辊磨损严重。(2)辊缝调整不舍适。(3)轧件跑偏。(4)轧件温度不均。
凸度 钢板中间厚,两边薄,从钢板宽度方向的横断面来看,类似弧形,弧形程度有大有小。 (1)轧辊严重磨损。(2)轧辊的热膨胀的冷却不均。(3)辊型设计不合理。(4)轧制负荷分配不均,轧辊弹跳变形过大。(5)弯辊装置不好。(6)加热温度不均或轧件温度不均。
瓢曲 钢板的纵横部分同时在同一个方向出现的翘曲称瓢曲。 (1)轧件温度不均,轧制过程变形不均。(2)钢带在轧钢辊道上喷水冷却不均。(3)终轧压下率过小。(4)钢带在精整时,矫直机压下设定下良,开卷温度过高,压力琨、矫直辊磨损严重。

网友(2010-03-29):
m30万吨棒材的轧钢厂,坯料120×120mm~200×200mm,产品Φ12~75mm,主要工艺设备:轧制线由24架轧机组成,全部呈H/V布置;5台飞剪;齿条式步进冷床;摩擦锯2台,冷剪机1台;步进式回热炉1座。

网友(2011-05-26):
我们厂现在是100W的生产线 不知道你/

网友:
en      现在建厂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