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属表面如何处理能不粘化石粉?

楼主(2006-06-14):
金属是用做盛放和运输化石粉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金属处理后,一点不粘化石粉或者稍微粘点,但只要一吹气化石粉就能没呢????

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帮我

网友:

表面喷涂F--C化合物,即可。

楼主:

谢谢你啦。

网友(2009-08-07):
有空找我就行了,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