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程序设计的自动化---[奇思妙想]

楼主(2006-06-14):
! W ]

我没有直接操作过数控机床,对此是外行..但我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数控高手: 数控机床加工效率高.质量稳定无可非议.对于大批量的机械零件加工有很大优势.但是编程和调整比较麻烦.对于小批量生产就不适宜.能否设计一个程序:加工一批零件.第一个零件用手动加工.电脑记载手动的每一个动作,以后只是重复此动作不就得了.可否.欢迎指教.

网友:

海哥这个设想好。我担心第一次手工操作未必那么精确,记录下来也没有程序设计那么准确。编程应该不是难事,就是开始要学一阵子,学会了以后也许比实操加记录还容易。

网友(2007-12-25):
呵呵,这个有意思啊!有点想示教,示教机器人!
不过这样设计机床得多设计一套运动机构,不合使用哦!

网友:
行不通吧!如果手动加工达到这种精度的话,那对机床和工人的技术要求要相当的高!

网友:
80年代德国已经开发出这样的设备了
现在已经在工控上用了,国内几乎没有出现\
现在西门子高端工控有这样的设备的啊

网友A(2012-05-26):
佛山出的图形界面式编程  不需要G代码  用图形按钮  申请了专利

网友:
这个功能……正常的数控系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佛山出的图形界面式编程  不需要G代码  用图形按钮  申请了专利

SHOP****、MANULE GUIDE、NAVI****、海德汉的编程方式……都是图形编程……直接画图设置加工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