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的入口速度和出口速度在数值上一样么?

楼主(2006-06-15):
请问:离心泵的入口速度和出口速度在数值上一样么?我认为2者是相等的,都等于泵的叶片的转速.请问高人 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我对此存在疑问,理论上讲是一样的。但是入口和出口是存在压力差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肯定不一样,进出口的压力不一样,一般是进口大,出口小,另外流体瞬息万变,很难说.

楼主:

离心泵的扬程计算公式中有一项是[(v2)*(v2)-(v1)*(v1)]/2g,其中v2和v1分别是泵的进口速度和出口速度.本文想计算离心泵的扬程,那么按照上边的公式,v2和v1与泵的转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2者和泵的转速都相等,那么[(v2)*(v2)-(v1)*(v1)]/2g 这一项就是零了,没有意义了.困惑中,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