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uminum Alloy AS 10 G

楼主(2006-06-15):
各位大虾,Aluminum Alloy AS 10 G 是什么哪种铝合金, 哪国标准,转换到国内标准是什么,谢谢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的,你是用在何处?是否有笔误?如是Aluminum Alloy A-S 10 G的话,应是法国标准,是一种锻铝,可用我国的LD2代替。

网友:

楼上的老大,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查资料?经验?
有什么好的手册能介绍小弟们用用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是经验和资料的结合,有一本《工程材料应用手册》你可看看,里面有各国的材料标准及应用。

网友(2006-11-28):

应该是法国标准,后面带G的一般都是法国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