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份话题一:发动机不启动的原因讨论

楼主(2006-06-15):
        5月份由于本人回家休息了一个月,所以讨论话题和发动机知识的每周贴都没有进行,从本周开始,这两个栏目继续进行,谢谢大家对内燃机版的支持!

发动机在起动时发现无法正常启动,请分析无法正常启动的原因

        在下先献丑了,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

症状:接通点火开关和启动开关,发现发动机不能启动,甚至根本听不到发动机特有的启动声。检查可能发现起动机根本未转动、起动机转动无力、起动机空转等;

分析:通过试鸣喇叭,发现喇叭声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如果没有喇叭声应该检查线路确定导线是否有断路或短路,若声音微弱这说明蓄电池电量不足;

排除:更换导线或者检修蓄电池

 H( _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楼主:

下面是我从某个维修书上找到的一个起动机故障分析表
请专家们根据这个提示发起讨论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这应该是很正常的
也是小问题而已
要我看只是由于大家参与不是太积极

网友:

支持!斑竹的良苦用心,代表社员们表示感谢。最近可能是世界杯闹的吧,呵呵,过一段就好了。

楼主:

是啊,我看这个就等过一段时间了
我就再贴一篇吧
这是一个实例阿
帕萨特无法起动的诊断与排除

文章作者: 李镢贵 关键字: 帕萨特 加入时间: 2006-6-19 14:39:34

    一辆上海大众帕萨特1.8L轿车因无法起动需救援抢修。根据车主描述,得知该车早上发动车时突然出现无法启动的故障,在此之前车辆运转一直正常。汽车起动时,蓄电池、起动机均正常,发动机起动也没有任何异响,但是发动机没有着车迹象。

    接到抢修任务后,首先跟据维修经验和故障现象进行故障分析。导致发动机突然无法启动的常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1.汽油泵或相关电路故障;2.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损坏;3.正时皮带断裂;4.防盗钥匙有问题。所以带着汽油泵和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等配件和工具前去抢修。

    到达抢修点后,根据上述分析对该车进行了初步检查和故障判断,使用V.A.G1552故障阅读仪查询故障,没有任何故障记录。检查仪表和防盗系统也正常;检查正时带正常;起动发动机,确实没有任何着车的迹象。因为发动机转速表的信号来源于发动机转速传感器,起动发动机时,可以看到发动机转速表有50r/min的指示,说明转速传感器也正常。打开点火开关的钥匙时,可以听到电动汽泵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音,用手可以感觉到发动机上的燃油分配管的进出油管发涨和震动感,由此可以判断汽油泵电路和油路均正常。

    经过上述检查,看来各个传感器正常,油路和正时也没有问题。按照常规检查,看来只有点火系统存在故障了。因为帕萨特的点火系统是四缸独立点火,每个汽缸上都有一个集成点火线圈的点火控制器。拔下一缸点火器,给其装上一个火花塞,起动发动机时,检查没有高压火花,此时检查其它点火器也没有高压电,看来该车无法起动是四个点火器没有高压电导致的。

    拔下点火器四针插头对点火系统低压电路进行检查。用试灯检查点火器的负极,接地正常,正极无电,发动机无法起动故障的原因就是四个点火器无电不工作导致的。依据帕萨特1.8L点火系统电路图原理图可知,点火系统点火器的供电是由主继电器J301控制的,在继电器点火器中间串联了保险丝S229,四个点火器主继电器的吸合是由发动机控制单元通过T121/21引脚来控制的。根据电路图检查,熔丝S229也无电。拆下位于刮水器左侧下发动机控制单元的防护罩,打开点火开关,检查继电器J301吸合。拔下继电器,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6/87至点火器电源引脚电阻为0欧姆,说明继电器到点火器的供电线路正常。

    用LED试灯测量2/30插孔有电,说明继电器的负载电源正常;把LED试灯接到继电器9/86A和4/85插孔之间,然后起动发动机,LED试灯亮,说明继电器回路正常,通过以上检查,可以判断出继电器J301内部存在故障,因为没有新的继电器,只有拆下该继电器的塑料外壳检查,仔细检查继电器,发现2/30的内部焊点存在虚焊,用电烙铁将其焊点焊牢后,故障排除。

    通过该案例故障的诊断,我们在诊断发动机故障时,一般先按照常规检查,并结合检测仪器,确定故障的发生范围,然后依照相应的结构和原理,逐步诊断故障。可以说,只要准确诊断出故障,下一步的故障排除将会迎刃而解,这也是现在汽车维修的关键所在。(2005-05-23)

网友(2006-09-26):

对于柴油机发动机在寒冷的天气里要启动的话``` 各位前辈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冷启动是德国的产品)现在中国也在开始研究冷启动的原理```就是为了发动机在寒冷的天气里能正常的工作`` 请给点意见```

网友:

电喷侠客大侠:冷启动分一般寒冷冷启动和极寒冷启动,一般寒冷冷启动只是关系到柴油标号,润滑油性能,电瓶性能等,夜里可以把电瓶拿到室内放置。

极寒冷启动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要有燃气预热器外热,进气道有电热器,润滑油是全合成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极地车。

网友:

忙路的熊  你好!
请问中国有没有生产VE分配泵上冷启动装置的厂家??

网友:

电喷侠客 你好!
我不记得中国有生产VE分配泵上冷启动装置的厂家,但话不敢说冒了,我可以找人查一下,有消息我告诉你。

网友:

先说几句,以后祥解.
发动机不能启动,即混合汽无法点燃,原因有
1.混合汽比例不正确;
2.混合汽密度不够;
3.混合汽温度过低;
4.汽油机点火时间不正确;
5.点火能量不够;
6.点火电源切断;
7.启动转速不够高;
8.其他如油品太次.

网友:

各位网友好!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种发动机,既可以汽油为动力,也可以天燃气为动力。

低温启动时,我先用天燃气,毕竟天燃在低温时容易启动。

如何。

syw   060926---23.26

网友:

开门造车先生:
这种发动机已经相当普及,有LPG ,CNG,等双燃料汽车,启动时用汽油,熄火前也必须用汽油,以便下次启动容易,.....每种燃料的闪点不同,启动要求也不同.

网友:

王工网友好!

我想请你到下面给出的链接参加一项专题讨论。

谢谢你的回复!

syw   060927---23.21

//**********************************

解决“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问题的设想
http://bbs.cmiw.cn/forums/57484/ShowPost.aspx

网友:

谢谢忙碌的熊!:)

我听南京威孚金宁说他们的冷启动是自己生产的!不晓得真假!

网友:

电喷侠客 谢谢 ,有时间我了解一下南京威孚金宁他们的冷启动。

网友: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怎么能找到把摩托车的汽油改造成天然气动力这方面的技术厂家,另外,柴油汽车改成天然气的厂家有哪些??
先行谢谢过!
我的QQ是8686345,E-mail:sabg116@yahoo.com.cn

网友:

我来回答14楼~

南京威孚金宁的VE泵配备液压冷启动装置
确实是自己生产的。

BOSCH泵一般所带的蜡式冷启动装置,我个人感觉要比液压冷启动装置效果好。但据我所知,国内尚没有生产厂家。或者尚没有人生产。

液压冷启动的有点在于结构简单可靠。成本低廉。缺点在于当启动电机启动速度较低时,效果不好。

因为我是油泵行业的,只说我晓得的。在配试中,关于油泵的冷启动的影响应该比较简单,提前角和启动油量。

一般冷启动实验,VE泵的启动油量有可能达到100cc/1000次(油泵实验台数据)。启动油量过小,是很多机子不能启动的原因。
提前角过小。静态提前角过小。如果是液压冷启动装置,如果启动转速过低,凸轮座转动角度就会比较小,动态提前角也不能达到理想值。启动比较困难。如果是蜡式冷启动装置,启动瞬间,提前角就已经张开到设定值。效果比液压的好的多。

网友(2007-02-01):

引用 网友A:
8 @% @) p# ? a2 F* L

电喷侠客大侠:冷启动分一般寒冷冷启动和极寒冷启动,一般寒冷冷启动只是关系到柴油标号,润滑油性能,电瓶性能等,夜里可以把电瓶拿到室内放置。

极寒冷启动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要有燃气预热器外热,进气道有电热器,润滑油是全合成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极地车。

请问忙路的熊:寒冷与极寒有温度界限吗?还是一个大体的范围?具体应该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