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要给车换发动机,需要知道哪些资料

楼主(2006-06-15):
各位大侠,有一事相求。 我国外的客户要把原来的发动机换掉,需要提供什么资料?这些资料的英文怎么说?

网友:

兄弟,你再说具体一点,便于别人帮助你。

网友:

是什么发动机,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改装发动机可能变动很大的
还要看发动机室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是电控机型还需要有软硬件支持、线路布置等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的关注,原车为coaster(好像中文名为考斯特或柯斯达),是6米长的中巴,发动机为丰田14B,4缸的,市内拉客的,想换成天然气发动机,也不知道国内有哪些厂家生产这种天然气发动机,听说需要提供发动机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这两个词的专业英文词我都不知道,不知哪位大侠了解?在此多谢

楼主:

国内哪里能买到旧的丰田14B?

网友:

是不是把词列一下,看谁知道.

楼主:

谢谢忙路的熊,需要以下的词的专业英文翻译
1,发动机外形尺寸图
2,发动机安装尺寸图
3,变速箱

网友:

1     layout  of  engine

2     installation diagram of drawing for engine

3    change gear

or

      gear box

网友:

要换发动机,还要了解所需的功率?几缸?转速?等。

网友:

首先,外形尺寸就

网友:

换天然气发动机不如直接改发动机来的快,便宜,请问楼主是在那里?

楼主:

谢谢诸位,我的qq是594423428

网友(2006-07-16):

coaster中巴拟用CNG不必换发动机,加一个混合器,加热器,管路和开关就行.当然还有储气筒.
优点:省费用,低排放,缺点:发力较低.  适用于长途.

楼主:

请王工和蜗牛速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wolf06815@yahoo.com

网友(2006-09-07):

可以使用CNG发动机,全国各大柴油机厂家都有,哈哈!

网友:

变速器的英文应该是:trans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