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中的XK和CT是什么电器的元件

楼主(2006-06-15):
有谁知道在电气原理图中的XK和CT是什么电器的元件(好象是旧符号,在机床电气原理图里的.)

网友:

这是旧国标GB315-64中的对机床电器或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装置的规定,其中XK是行程开关,是取汉语拼音中的行和开的两个汉语拼音的字头,CT是操作台,同理,是操和台的字头。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我知道了,不过ct是电磁阀的线圈,我佩服你懂得不少

网友:

ct是互感器!!!???

网友:

ct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

关于XK与CT到底是什么?这要说到历史的一些情况,在解放初期,还没有我们的国家标准,当时引进的技术主要是前苏联的,后来的技术标准也就基本以前苏联的国家标准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这时,我国的国家标准开始按我国的国情,结合苏联的标准,制定了各项国际标准,但是由于江南各省解放前采用英美的标准较多,东北又多使用日本的标准,所以实际上,各项国家标准推行的并不好,相当多的工厂,是按照自己的厂标来办理,于是就有了电气符号的不统一,以上我只是说按照1964年的国家标准GB315-64中的规定。
一般来说当时的图纸用CT代表电磁阀的不多,而按GB315-64规定,电磁阀用DCF表示。CT倒是还可以代表“插头”和磨床用的“电磁吸盘”。

楼主(2006-07-22):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答,我明白了.
真的得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黄包车真是大师啊,佩服

网友:

佩服黄包车呀,看来我们应该多多象你学习

网友:

CT应该是电磁铁啦,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支持  互感器

网友:
没想到有这么多说法,了不起啊

网友:
我查找了几本手册最终查到了!
XK是旧符号代表限位(位置、行程)开关,limit switch ,新型号是SQ
CT在旧符号中代表插头,你既然确定了是线圈,请确认是不是线圈的连接处有没有插头?
如果有就对了,请确认后回复!谢谢

网友(2009-10-28):
CT应该是电磁铁啦,

网友:
ct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
长见识了